请教各位老师,这个铝质电机盖能用CAD画出来吗并加工

楼主(2018-08-22):
这是一个电机的端盖,我想这个本来应该是铸出来的,现在要按样加工一个新的,请教论坛老师们这个能否用CAD测绘出图,并用于加工?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图,本人目前只用CAD画,但不好测绘,比如说端盖的通风孔,也不好加工。或者为了便于加工,可以改变通风孔样式和螺栓孔样式?

网友:
要是仿功能不仿形状的话,圆形大厚钢板(或者钢圆),车几个台,钻几个孔,铣或钻几个散热孔 完事

网友:
画是可以画的,如果不计成本的话切削加工也可以

网友:
这个测绘出基本尺寸然后根据装配和使用情况标注公差,然后就可以按图加工

网友:
有没有预算?

网友:
直接去买回来

网友:
有专业的扫描仪器,可以测绘出工件的形状,还可以给出坐标点,直接CNC加工,但是楼主这个是铸件,扫描后会连同铸造缺陷一起带上,不如自己大致测绘一下几个重要的曲面,然后根据曲面的数据,自己再延伸一下

网友:
CAD可以出图,但是表达图纸内容比较费事或者费劲。

网友:
这个玩意儿用CAD画出来也是可以,但起码要一整天的时间了

网友:
结构较多,CAD不易表达清楚,图纸要求只要合理加工没问题

网友:
最好用3D,画出来快,加工也容易

网友:
可以,改改结构适合机加工最好。

网友:
抄数了解一下,比你画快多了

网友:
注册十年了?

网友:
CAD是肯定能画的,就是比较费劲了,楼主可以试试用激光扫描的方式,直接生成CAD图纸,然后再对图纸修改(扫描成型的设备可以试着借用,不一定要买,不便宜),或者找个会3D软件的帮忙,先画3D再转2D一天估计能搞定

网友:
按原样加工出来难度大,成本高,一定要加工的话最好把结构改简单一些,焊接与机加工相结合

网友:
自己家有3D激光扫描仪当然扫描快,但是要去外面找资源的话,有这个时间用UG等绘图软件自己就画出来了,首先要明了零件上相应结构是干什么用,与之配合零件的装配关系,除了定位安装面,其实多数都是工艺结构罢了,比如加强筋,比如拔模角,这些大差不差就可以了。UG或PROE软件用的好,画这个用不了半天的

网友:
可以到淘宝的博富机械工作室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