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液压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8-08-22):
我想要一个液压缸能停在左、中、右3个位置,其中待机时是停在中间,需要往左往右就通过系统控制。

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什么样的阀、缸等器件呢?如果能实现,中间这个位置的重复精度能有多高,保证在1mm以内可以吗?

另外,油缸的压力和速度,一般都是手动调那个溢流阀的调整,有没有什么器件可以直接连接到系统,
然后在系统面板上,通过输入压力数字,来控制压力,速度这些要素的?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用换向阀控制液压缸的三个位置,方换向阀处于中位时,液压缸是什么状态?

网友:
难道要用传说中的伺服缸。

网友(点评):
1mm的重复定位精度,其实挺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换向阀控制液压缸的三个位置,方换向阀处于中位时,液压缸是什么状态?

中位是不受力的,停到中位等待上料,上料后再顶前顶后(受力),然后回到中位下料。

网友:
换向阀可以选择电液换向阀,中位机能选择M型,当阀芯处于中位时,液压泵泄荷,液压缸左右两缸封闭,从静止到启动平稳,但是制动时有惯性冲击,这个可以从控制油路想办法改进。

油缸的速度是通过控制液压泵的流量来调节。通过调节驱动液压泵的电机的速度能够调节液压泵的输出流量。

你把系统液压流程图先画出来,再考虑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调节参数。
设计液压原理图,先把每个功能单元画出来,再往一起组合,然后设计,修改流程图的细节内容。原理图设计出来,下来就是确定各个液压元件的技术参数,选择液压原件,确定型号。

网友B:
不如双油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双油缸简单。

请教双油缸中位时能停准吗?

网友(点评):
两边活塞都到底,靠机械定位,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双油缸中位时能停准吗?

就是利用油缸的行程,第一位置为油缸的初始状态,中间位置为第一个油缸的工作状态,最后一个位置为第二个油缸的工作状态,利用油缸的行程保证位置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位置控制伺服系统:一个电液伺服阀(一般集成有伺服放大器),一个精密的位移传感器,组成一个闭环的液压 ...

查了下电液伺服阀价格挺贵的,还需要系统支持。

另外请教,压力的调整有什么自动阀门能用?

平时还真的挺少去看液压的板块,这是临急抱佛脚,让兄弟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