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没有度数

楼主(2018-08-23):
液压油通过滤油器后,压力表显示有度数,流过先导式溢流阀和减压阀后,压力表没有显示度数,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有大神解答下吗?

网友:
推测是因为压力太低,与大气压很接近了,几乎测不出来,建议改成高精度压力表或者压力传感器测量,另外取压位置距离大气自由开放端越远越好

网友A:
先导式溢流阀和减压阀后能测到流量吗?不会流过这2个液压元件后,压损降到连管路压力都测不出来吧

网友B:
能不能在原理图上和照片上标出哪个表有数值哪个表没有数值?这样更明确

网友:
看不懂测得是什么压力,工作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式溢流阀和减压阀后能测到流量吗?不会流过这2个液压元件后,压损降到连管路压力都测不出来吧

都没有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在原理图上和照片上标出哪个表有数值哪个表没有数值?这样更明确

只有流过滤油器后的那个压力表有数值,其他都没有

网友(点评):
那就检查一下减压阀和溢流阀,另外两个阀的设定值要匹配,不能减压阀设的比溢流阀还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有测出来

没有流量,是不是液压油全流回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