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度计算

楼主(2018-08-23):
已知产品重量为200kg,采用14个直径为127的吸盘,无泄漏,想知道需要多大真空度可以将产品提起来,计算公式是什么,请大神指导。

网友A:
估算: 大气压强=0.1MPa=1kg/cm2  安全系数取4  =0.25kg/cm2     一个吸盘面积约100cm2  =25kg
14个吸盘=350kg     200/350=0.57  约60%真空度=0.06MP=60KPa

楼主:
大神,能给个详细计算公式吗?那些数据都怎么来的?安全系数转换单位那些,正在学习这块东西,希望大神能指导一下

网友:
mg=14x127的面积x真空度

网友:
把单位统一下进行计算,计算结果,预留足够的安全余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算: 大气压强=01MPa=1kg/cm2  安全系数取4  =0.25kg/cm2     一个吸盘面积约100cm2  =25kg
14个吸盘= ...

大神,能给个详细计算公式吗?那些数据都怎么来的?安全系数转换单位那些,正在学习这块东西,希望大神能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给个详细计算公式吗?那些数据都怎么来的?安全系数转换单位那些,正在学习这块东西,希望大神能 ...

这个计算没什么,关键是这个安全系数(安全余量)取多大,是个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给个详细计算公式吗?那些数据都怎么来的?安全系数转换单位那些,正在学习这块东西,希望大神能 ...

不是大神,这些我查百度的,你也可以自己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算: 大气压强=0.1MPa=1kg/cm2  安全系数取4  =0.25kg/cm2     一个吸盘面积约100cm2  =25kg
14个吸盘 ...

热心人,经验很重要。

网友:
重量、吸盘数量和尺寸、无泄漏工况都有了,但物料是什么,长宽高没有给出。
如果是厚度较大的金属板材或石材类的物料,盘径127mm似乎小点儿,直接用150mm或者200mm的吸盘会更稳定。

计算的话参考以下公式:

安全系数S根据实际选择,一般建议垂直抓取2,水平4。
另外,吸盘需要确认其有效吸附面积。

补充内容 (2021-8-30 18:12):
吸盘垂直于地面移动抓取称为垂直抓取,吸盘平行于地面移动抓取称为水平抓取。

网友(点评):
大神这个S是不是说反了,垂直4水平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