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面图怎么和左视图是一样的,怎么剖不出来

楼主(2018-08-23):
剖面图怎么和左视图是一样的,怎么剖不出来 求大神

网友A:
那就是你零件左右两面一样的呗

网友B:
刷新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零件左右两面一样的呗

看图明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新一下试试

没用

网友C:
改剖开方向 看看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剖开方向 看看一不一样?

试过了  没用

网友:
剖面图不是有三个快捷方式:前上右;右的反向即可啊

网友D:
剖切深度没设置,给个深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剖切深度没设置,给个深度就行

没有这个选项,我试了试剖别的可以

网友:
看你的图面显示状态,需要点一下命令栏那里的重建按钮,就是长的像红绿交通灯一样的那个按钮

网友:
你剖的位置 不知是否在哪呢 是否剖開位置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