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大佬看下有没有办法

楼主(2018-08-23):
我这有一个零件。内孔上有槽,孔上要装紧配的衬套。现在的问题是,装好的衬套要挤压进槽子里。
衬套的内孔的直径大概是10mm,衬套壁厚1mm。
零件的内孔槽深0.3-0.4mm,宽度3.5mm,零件孔深35mm。
想了很多办法,甚至咨询了不少制作滚压刀的公司。目前还是没进展。

楼主:
就是要把一个紧配的衬套的一部分,挤压到孔里面的两道环形槽里。

楼主:
目前是希望能订做一把特殊刀具,用以挤压或者滚压衬套。希望论坛的大佬能说点方法或者大概的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
电火花做一个冲头,冷镦; 和你图中 中间特征应该是一样的;

四方,内六角工艺;

可以先做一个φ8的孔,然后冲出方槽, 最后在把φ10 H7 的孔加工出来; 你用的衬套应该是SF-1030

网友A:
找钣金冲压工厂,用内胀工艺就可以了,效率比较高,也很简单

网友A:
如果量比较少,做个偏心夹具,车刀换成挤压头,在车床上挤压也没问题的

网友B:
还是要看衬套的材质,搞个拉挤结合的或先挤再拉(或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比较少,做个偏心夹具,车刀换成挤压头,在车床上挤压也没问题的

这个之前试过,效率不高,刀具断了很多把。因为加工的零件是锡青铜。硬度HRC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看衬套的材质,搞个拉挤结合的

材质是锡青铜。QSN7-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钣金冲压工厂,用内胀工艺就可以了,效率比较高,也很简单

内胀工艺。能说明一下吗?衬套安装和紧配,我们倒是不担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材质是锡青铜。QSN7-0.2。

这种材料是铸进去的吧😄

楼主:
主要问题是:
1.孔径较小(10mm),然后滚压的槽深度有0.4mm。我问过很多公司,都表示刀具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力。
2.必须在紧配后滚压,不能将衬套单独滚压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材料是铸进去的吧😄

我们这个是修复件。使用锡青铜是为了和原件材料保持一致。

网友B:
买个坩埚把衬套化了灌进去,再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坩埚把衬套化了灌进去,再弄孔

衬套和零件材料是一样的,零件不允许出现任何损伤。灌铸是不太可能了。

补充内容 (2018-8-27 10:21):
不能损伤修复的零件本体啊,意思是在零件本体基本无改动的情况下修复

网友(点评):
既然是一样的材料为啥不能作一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胀工艺。能说明一下吗?衬套安装和紧配,我们倒是不担心。

你百度搜一下胀形,这个是钣金件典型工艺,另外,你这个是锡青铜硬度不可能达到HRC60,估计是HRB,感觉有点像柱塞泵转子,我说的挤压工艺,你可以用8mm左右的刀杆,类似于内孔镗刀,只是没有刀尖,刀剑部位做成小的球面状态,加工时每次进给几个丝就可以了,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在网上搜索旋压或单点渐进成型技术

网友:
另外探讨点题外话,按我对该类零件的了解,仅用圆槽固定产品的话,可靠性估计不好好,先做几件验证下,对性能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扩散焊,就是太贵了,而且国内多数厂家技术不成熟

网友:
感觉好难,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搜一下胀形,这个是钣金件典型工艺,另外,你这个是锡青铜硬度不可能达到HRC60,估计是HRB,感觉有 ...

确实是各油泵。目前是在别人工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这个镗刀,慢慢扩大的挤压方式,是以前用过的。由于这种方式是单边挤压,而且加工的师傅没这方面的经验,刀具断了很多
现在是在寻找一种整圈挤压的方式。就是在挤压头的径向上,受力均匀,不产生额外的横向力。
胀形正在了解,就是网上说是做塑料用的。不知道青铜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各油泵。目前是在别人工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这个镗刀,慢慢扩大的挤压方式,是以前用过的。由于 ...

1mm厚的青铜件胀形完全没问题,这个工艺就是干金属的,别被误导了,下图是我在百度百科上截取的图片,里面的凸模用的是橡胶,其实也可以是沙子,油、水等可以流动的物质,找钣金厂家咨询,别找机加工厂家,不是一个方向,隔行如隔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厚的青铜件胀形完全没问题,这个工艺就是干金属的,别被误导了,下图是我在百度百科上截取的图片,里 ...

好的,多谢大佬我已经在问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