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孔的中心距怎么测量

楼主(2018-08-23):
三个孔平均分布怎么测量中心距,需要用到三坐标吗?

网友A:
普通精度的用三坐标仪就扯远了,分别测量每两个孔壁之间的距离和圆直径,这样你能得到三个距离数值,在CAD上把这三个距离一比一的画出来,过三点画圆,CAD测量圆直径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高吗?要是测量中心距,有专门的侧孔心距得游标卡尺,我们公司加工现场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精度的用三坐标仪就扯远了,分别测量每两个孔壁之间的距离和圆直径,这样你能得到三个距离数值,在CAD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
孔距和孔径大约多大啊?精度呢?

网友:
大马拉小车了,游标卡尺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