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配合H7/h6,合理吗

楼主(2018-08-23):
公司产品有一轴孔配合件,轴径42h6,孔径42H7,轴45钢调质,孔铸钢件,实际加工时公差都顶零了,质检过了,正常装配装不进去,车间反馈公差设计不合理,各位怎么看这事,怎么解决?

网友A:
正常来说是可以装配的 轴是负公差 孔是正公差

网友B:
设计需求,想达到什么配合,在决定公差是否合理,

网友C:
热装。小型轴承加热器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是可以装配的 轴是负公差 孔是正公差

目前的情况是:车间按照图纸加工,检验都合格,装不进去,车间认为设计不合理,怎么回答

网友:
这要看使用情况和定位要求啊,一般轴孔,定位精度不高的话采用间隙配合。H7/h6虽没错,要求不高的话,尽量采用间隙更大的g或f公差带,好装配。

网友(点评):
参见72楼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装。小型轴承加热器几百块。

热装后,怎么拆不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需求,想达到什么配合,在决定公差是否合理,

就是正常配合正常件,难道公差不合理,H7/h6不是常用的配合公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正常配合正常件,难道公差不合理,H7/h6不是常用的配合公差吗

不是说H7/h6不合理 要看你轴孔实用是需要过度 过盈还是间隙配合 基本上H7/h6加油后能旋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H7/h6不合理 要看你轴孔实用是需要过度 过盈还是间隙配合 基本上H7/h6加油后能旋进。

受教了,遇到这种奇葩的极限状态,特殊处理下就可以了,不需上纲上线

网友:
孔偏差0,周偏差也是0,符合你标注的公差,那你看能不能装进去?

网友(点评):
兄弟,这是教科书上的应用的实际常用公差,就算两个0可以润油旋进去。所以说,这个公差绝对没问题,就算拧不进去的问题也是你形位公差的问题,这点要搞清楚!

网友:
常见公差配合,孔42(H7)上:+0.025 下:0  轴42(h7)上:0  下:-0.025,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两个都是0,你试试?

网友(点评):
现实就是两个0,你就是装不上,也完全符合你的公差标注,放下去工人要骂娘的,你去跟工人说我这是教科书上的标注,谁搭理你。实现是0根本就装不进,就不能硬套教科书上的标注,为何不实际一点把公差适当调大到实....

网友(点评):
轴承与轴配合公差,要考虑工况,一般高速下要求一对轴承的同轴度等是极高的,公差放大,势必影响轴的寿命。选择公差是从工况。装配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的,不是只考虑工况,不能为了工人方便而舍本逐末!

网友D:
公差设计,要看轴和零件需要什么类型的配合,不能单纯谈公差是多少?

网友(点评):
图上42H7/h6你告诉我什么配合?还不能单纯谈公差,也是服了

网友(点评):
配合都出来了,还不会查表?

网友E:
的确是设计不合理,你给孔+0.02到+0.05,轴-0.02到0,就没话说了

网友:
这个没有轴承是有别的使用要求吧,一般根据使用情况的话做成间隙配合或者加倒角方便装配应该可以吧

网友:
公差选择的是标准的间隙配合。
这个是加工时都到极限位了,正常情况下是加工在公差的中位。

网友F:
正常,都靠0位是难装,有点经验的孔都往大点干,轴往下。也要看公司制度了,有的公司奇葩,干坏活要扣钱,干坏一个一天甚至几天工资没了,工人挣钱也不容易啊,照顾公司就得牺牲自己。再者你们设计人员能力不够,没生活经验,你给的公差人家照干了,尺寸合格了能怪工人吗?

网友(点评):
扯皮,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电脑版

网友(点评):
一点没扯,见过很多个设计加工图,孔0-+0.02,孔0--0.02,假如工人干的都是零位的话那都是合格产品,但是装配没法装,目的也不是过盈配合,难度这事不怪工艺?

网友:
可能是圆度不好,孔或轴不圆。

网友G:
公差配合轴不要用h

网友:
由于圆度,同轴度,粗糙度,测量误差等问题存在,所以有可能装不进去。是否可以改为H7/g6?

网友:
可能公差太小了,如果配合不要求特别紧密的话,可以适当放大公差, 但是如果使用要求必须这个公差的话,就在装配图纸中写清楚,装配方式,及可能用到的装配工具。

网友:
最大间隙0.041,最小间隙0,这样标尺寸是有装不上去的可能,还有既然精度要求这么高了,表面粗糙度,直线度,圆度,还有配合面长度都会跟着有关系了,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只考虑公差

网友:
设计工程师的经验不多,从理论上说“”轴孔配合H7/h6“”没有错,我明白设计的意思,但轴的图纸上不能标h6,孔的图纸不能标H7。

网友:
听说,
一般加工时候不应该贴着极限加工。

还有,这个时候圆度、直线度等几何公差很重要。
孔和轴至少应该用塞规、卡环检测吧。

网友:
6级公差算高的了,,不知道你给你的粗造度是多少。。还有就是根据你的设计需求定公差配合,没有什么好或者差的。。需要配合高的也只能压进去或者敲进去或者热装冷装

网友:
原来0 0 真的装不进去啊。。。

网友:
抛开实际应用场合,去谈公差设计,都是耍流氓

网友:
零碰零的情况概率虽小,仍然可能发生。设计时应考虑实际需要的情形需要哪种配合,尽量避免零碰零。如果确实需要这样的尺寸公差,应该对孔和轴增加圆柱度和同轴度要求。

网友:
应该没问题,能装起来。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一查原因主要是孔与轴的圆度和圆柱度不行,以后还是尽量避免0对0的情况

网友H:
只能说明你们的工艺不到位,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一般企业,在做加工的时候,没有标注公差的轴孔,都会默认加工孔大轴小。对于标注的配合公差就更应该按这个来,没有任何异议的。我们公司几十年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能说明你们的工艺不到位,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一般企业,在做加工的时候,没有标注公差的轴孔,都会默认加 ...

看来设计和加工经验方面很重要呀

网友:
合理的, 装不进去是装配问题, 这样的公差是可以放进去的,可能表面有脏东西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有经验的装配师傅会先查装配图,看到H7/h6
再检查孔和轴的实际尺寸是否在公差要求范围,如果满足要求,他就会自己想办法装上,好点的公司还会有装配工艺。

网友I:
H7/h6单纯的从配合来说 没问题
检验合格 还是装不进去  说明尺寸都做到极限公差了  同时轴和孔又存在椭圆情况 才会导致装配困难
总的来说还是车间加工的不好 偶尔几个尺寸做到极限了  可以理解
但是批量都做到极限了  肯定加工和检验都有问题
一般有经验的加工人员和检验员   孔的话一般会中间公差往上做   轴会中间公差往下做

网友:
配装,按轴、孔实际尺寸划分不同阶梯,进行装配。

网友:
十年以前的设计机械工程师,出现这个小问题,的确不应该,这就不是个事。百度能给你一个满意解答的,更没必要在这反复讨论了。

网友:
合理的,测一下圆度说否在公差范围内。然后圆柱度是否标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能说明你们的工艺不到位,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一般企业,在做加工的时候,没有标注公差的轴孔,都会默认加 ...

工艺问题。估计是有意为难人的

网友(点评):
中国和那些欧美国家的区别,不是人,也不是技术。就是工艺!

网友:
H7可以用圆器检验,通端必须能过,而止端不能过,这样装h6就可能安装了。如果用内径百分表检的话,检验员的手劲儿就不一定准了。

网友:
这样的配合没问题,不用热装。因为不是过盈和过渡配合。

网友:
都是0的话理论是能装进去,但还有个圆度的问题,所以尽量用间隙配合,哪怕是很小的间隙

网友:
什么样的配合类型不是拍脑袋的,H7/h6用在正确的场合就是正确的,用在错误的地方就是错误的。具体是对是错这个要看应用条件,如果设计的有信心,你就告诉车间,这里就是这样,按图纸做。如果设计的都不确定此处用什么配合,那就回去翻书,被车间骂不用有脾气。

网友:
圆度直线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合理

看来你公差还是没有学到位,虽然轴孔外形尺寸在公差范围内,这只是形状公差,还有位置公差你没考虑进去,圆柱的直线度误差也会产生过盈.你位置误差比形状公差还大你能装进去.

网友(点评):
实际应用总比理论要考虑的多,考虑到制造的形状位置精度什么的话确实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差配合轴不要用h

一般情况下轴孔配合的话,间隙配合,选用哪种公差合适?

网友(点评):
看应用情况和经验

网友:
加油,设计倒角,提高粗糙度。

网友:
轴的长度和孔的深度也要考虑,如果比较长会产生椭圆度,建议间隙再增大一些。

网友:
基轴制的过渡配合,如果形位公差控制好的话,冷装不容易,稍微加点热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都靠0位是难装,有点经验的孔都往大点干,轴往下。也要看公司制度了,有的公司奇葩,干坏活要扣钱, ...

如果怕干坏那你这个就说反了吧,孔往大,轴往小了干,要是不行都没办法补救,但是如果孔往小,轴往大都还是可以补救的。

网友(点评):
那时2段话,第一段是给楼主的建议,第二段是讲员工为啥这么干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I:
H7/h6单纯的从配合来说 没问题
检验合格 还是装不进去  说明尺寸都做到极限公差了  同时轴和孔又存在椭圆 ...

那是二百五才那么干,谁愿意拿自己的血汗工资去打水漂,量到零是肯定不会再走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是二百五才那么干,谁愿意拿自己的血汗工资去打水漂,量到零是肯定不会再走刀的

你是在回复我吗
你的回复跟我的帖子 有关系吗

网友:
不是的,是回复把轴做成上偏差,把孔做成下偏差的,手机空间小,可能点错了

网友:
可以选择用大一点的间隙配合呀

网友:
首先这个公差仅考虑尺寸是不够的,需要与圆度或圆柱度一并考虑;其次,如果制造过程公差控制压限,到装配难度确实大。这种情况下设计方面也确实有必要调整。

网友:
其实在很多时候不是光看公差的,需要看你是基孔还是基轴,光看公差加工出问题的几率蛮大的,非特殊要求不要零对零

网友:
选间隙配合H7/g6更好。H7/h6有可能装不进去。

网友:
得根据实际的要求来呗

网友:
0碰0肯定是不行的,孔的下公差往上收紧一点,轴的上公差往下收紧一点

网友:
如果是长轴长孔,圆柱度不好,装不进很正常。不行就加形状公差,或者加包容原则。

网友:
那些说H7/h6有问题的,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是不是就不用标H/js公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的确是设计不合理,你给孔+0.02到+0.05,轴-0.02到0,就没话说了

你这也太不负责了

网友:
走什么公差是根据结构要求来定的, 不是根据好不好专装配来定的.

对于这个配合, 如果确定是需要的. 那就没问题, 如果确定零件加工没问题, 形位公差也到位了, 那就肯定有办法装, 大不了压进去呗.

别听别人瞎掰掰, 要有自己的主见.

网友(点评):
除了“别听别人瞎掰掰”外,其余正解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两个尺寸的差值太小了,给轴倒个角,或者抹点润滑油装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差设计,要看轴和零件需要什么类型的配合,不能单纯谈公差是多少?

过渡配合?

网友:
H7/h6配合从公差带上来看装配没有问题的,一般来说很少采用这种公差配合,这个是属于过渡配合,像一般圆柱销孔配合的话多采用H7/r6这种过盈配合,在使用过程中会慢慢变大,转变成为间隙配合,有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会采取灌胶密封的,还有前面所说的,我们选取公差配合不是按照是否好装配来选的,比如一些配合能够满足自由滑动的采用H7/g6,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目的,还有一点,从定义上来说基孔制与基轴制配合不太适用,仅代表个人意见。

网友(2018-11-29):
顶一下,拿个分就走了

网友(点评):
72楼,机械公差安卓版,看看参考

网友:
这时候就需要看看形位公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72楼,机械公差安卓版,看看参考

理论数据大家都能查关键现在问题出现了,机械要理论依据同样要很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