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E Y14.43 一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8-08-23):
 上图左边的是工件,右边的检具。根据Practical absolute gaging policy,检具最大的尺寸35.4等于工件的最大实体尺寸,检具的尺寸公差等于工件尺寸公差的10%,疑问是检具的位置度公差0.04是怎么得来的?难道也是采用等于工件位置度公差的10%?我翻阅了整个ASME Y14.43标准始终没有得到答案。实在想不通为什么,特此求助,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帮忙解答疑惑?在此感激!

网友:
检具好严格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左图尺寸34.4-35.0下面有个中心度型位公差0.4的,是不是这个公差的10%?我瞎蒙的。

网友: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
真正的高端问题倒是没人来回答了。。。帮顶把。

网友(2019-01-03):
按照Y14.43中的定义:6.2.4 Workpiece tolerance for a functional gag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irtual condition (MMC concept) and
the LMC size of the feature being gaged.
工件的公差应该是MMC到LMC的差值,本例中,MMC尺寸为35(FOS的最大实体)+0.4(该尺寸下对应的允许位置度,位置越差越不好装配)=35.4,LMC尺寸为34.4(FOS实体最小)+0(无位置偏差,最理想条件)=34.4。
工件的公差为35.4-34.4=1(最不利的装配条件下的实效边界尺寸与最有利于装配的实效边界之差)。
同样的,对于检具来说,公差也是检测特征的MMC与LMC尺寸的差值。在本例中同理,检具特征的MMC为35.34-0.04=35.3,LMC为35.4-0=35.4。检具公差为35.4-35.3=0.1,可以看出检具公差为工件公差的10%,即十分之一原则。
如果你翻阅过了整个14.43的话会发现,你问的问题就是14.43附录A所阐明的公差分配原则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检具的公差按照理论计算应该是位置度0.016,但是对于检具来说0.016的位置度很难加工保证,现在取0.04位置度也就是把检具的公差放大了

网友:
我知道国标GB/T 8069有这个值的规定,对应的ASME标准你要自己再找,都是对应的。

网友:
查了一下,在附表A-1/A-2就有,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