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工况的旋转动密封应该使用哪种密封方式

楼主(2018-08-23):
1、密封部位:伸出壳体的低速旋转轴与壳体。2、密封目的:阻止外界灰尘从转轴处进入壳体,达到IP6X级;保持壳体内部充气加压的压力,隔绝气体泄漏(可以微量漏);
3、壳体内外压差:300~400Pa,压力较小(通入压缩空气保持壳体正压,防止灰尘进入的另一手段)。
4、工作环境:大量粉尘,不需考虑液体泄漏。
5、转轴:双向旋转,低速,最多1 rad/s,轴径小于50。
6、寿命:尽量长的方式,设备拆卸维护不方便。

谢谢大家~

网友:
双油封对装。

楼主:
油封之前考虑过,但看资料油封的寿命500~1500小时,有点短。这个设备拆卸检修很麻烦。

网友A:
直线轴承配合一般的防尘圈就可以了,  可以参照气缸的结构。

网友:
防尘圈即可

网友B:
可以采用裙摆式软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配合一般的防尘圈就可以了,  可以参照气缸的结构。

直线轴承是用在往复运动的吧。还有查了下防尘圈的产品型册,发现都是用在气缸油缸这类往复轴向运动的,请问用在旋转运动的是特殊的类型还是可以通用?

网友(点评):
气活塞杆往复运动,但也可以旋转运动; 如果要求不高,速度也不快,像你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可以用的,没有问题;如果担心的话,可以双密封设计。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旋转,没有往复运动,可以滚珠轴承,

楼主:
你好,查了下防尘圈的产品型册,发现都是用在气缸油缸这类往复轴向运动的,请问用在旋转运动的是特殊的类型还是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裙摆式软硅胶

请问这个还有其他的别名么?百度bing搜索出来的都是些奇怪的东西

网友:
机械密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查了下防尘圈的产品型册,发现都是用在气缸油缸这类往复轴向运动的,请问用在旋转运动的是特殊的类 ...

是可以,我目前用的就是旋转密封,90度旋转,目前试验了3000次了,密封完好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配合一般的防尘圈就可以了,  可以参照气缸的结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我目前用的就是旋转密封,90度旋转,目前试验了3000次了,密封完好无损

好的,谢谢。

网友:
上个厚一点的毡垫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