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振吸声结构设计

楼主(2018-08-23):
如图,最新需要设计一个隔振吸声的盒体,盒体里面放器件,需要器件尽量不受盒体外部振动和噪声的影响,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盒体最终会有一个盒盖将它封起来。

楼主:
盒体外形尺寸115*65*55长宽高

网友:
内部加上隔音棉就可以了

网友:
搜一下减震波浪棉,喇叭厂里经常要用

网友:
不过本底噪声能做到多少不能保证,估计四五十出头,还要看你这个盒子测试时候放在什么介质上,厂区的外部噪声都有影响

网友A:
什么样的器件,怕噪音干扰?第一次听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器件,怕噪音干扰?第一次听到过

水听器

网友:
水下听音?声呐?

网友:
曾经有做过一个测噪音的

网友:
增加强化结构,消除能产生震动 共振的部分,双层盒体,中间填充吸音材料。

网友:
将声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换能器,用来接收水中的声信号,称为接收换能器,也常称为水听器。水听器广泛用于水中通信、探洲、目标定位、跟踪等,是声纳的重要部件,水下的探测、识别、通信,以及海洋环境监侧和海洋资源的开发,都离不开水声换能器。

网友(点评):
超声波的反向应用。

网友:
弹簧悬挂,要求高就采用多级弹簧。根据振动频率和强度,匹配相应的弹簧规格

网友:
隔振到什么级别?10Hz?20Hz?
要求主动隔振、被动隔振?

网友:
吸声材料要与周围的传声介质的声特性阻抗匹配,使声能无反射地进入吸声材料,并使入射声能绝大部分被吸收。
吸声好解决,隔震不太好办了。

网友:
盒体要固定吧,这里就要一层减震;然后盒体内再做一层黑盒子,三层结构,看看能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B:
以前有大阻尼材料,贴在壁上,再贴上薄铝箔。如果降噪效果还不理想,这样的结构搞上两层
这种大阻尼材料,对于隔震也有不错的效果。结构要推敲一下
问题在于怎么搞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所以必须要明确减震降噪的要求(技术指标),然后根据技术要求和环境做动力学设计(否则就是瞎猫碰死耗子),根据设计的幅频-相频曲线,选择方式。
之所以建议用大阻尼材料,是看你的描述似乎主要关注噪声,顺带减震。这种结构方式,两者可以兼顾,为了省事
但要注意:大阻尼材料的寿命。超过寿命效果大大折扣

如果不在乎钱,可以去法国订做减震降噪的结构件,效果不错。比如你画的盒子
这东西应该是金属阻尼材料,法国水平比较高,国内也有可是不好找。
关键还是动力学系统设计,如果没有这个设计,再好的材料也是浪费

网友:
很厉害的感觉,望楼主后续分享成熟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大阻尼材料,贴在壁上,再贴上薄铝箔。如果降噪效果还不理想,这样的结构搞上两层
这种大阻尼材料, ...

多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