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为什么要进行原点回归?怎样实现原点回归?

楼主(2018-08-23):
在进行伺服定位操作之前,一般都需要先进行原点回归,否则伺服电机不能正常工作,会报警提示「原点回归未完成时启动」。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原点回归?怎样进行原点回归的操作呢?

伺服运动控制的原点回归

一、原点回归的必要性

1所谓定位,就是要让伺服电机走到一个确定的位置。

2这个位置可以是增量式的,也可以是绝对式的。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在路上,我们要往前走10米,相当于我们的位置要往前增加十米,这个十米就是一个位置增量。

3而如果我们要去这条街上某处地方的咖啡店,我们就需要知道它的确切地址,假设这条街的地址不是门牌号,而是从街的一端开始为0米(基准位置),这样就能确定这条街上每个位置的地址,比如这家咖啡店的地址是这条街100米的位置,那么这个100米就是一个绝对位置,我们不管在哪一个位置,都能通过走到这条街100米的位置找到这家咖啡店。

4在定位指令里,就分为增量式的INC指令和绝对式的ABS指令。

5增量(INC)方式

以当前停止的位置为起点,指定移动方向和移动量后进行定位。
6、绝对值(ABS)方式

定位到指定的地址,该地址是以原点为基准的位置。

7、所以,当我们需要进行绝对式定位时,我们就需要对应的机械系统上具有地址,这也就需要一个基准位置,通过这个基准位置去确定机械系统上的每个位置的地址。而这个基准位置,在伺服定位系统里称为原点。

二、两个信号

1、在三菱的伺服定位系统里,有两个关于原点的关键信号:

2、原点回归请求信号(原点复位请求标志)

这个信号ON的时候,说明伺服系统目前没有原点,需要进行原点回归。

3、原点回归完成信号(原点复位完成标志)

当原点回归执行完成时,该信号会ON。然后如果执行定位或者其他正常方式使得伺服电机离开原点位置时,该信号会OFF,但是此时原点还是存在的。

4、判断是否需要原点回归可以借助原点回归请求信号,而不应该借助原点回归完成信号。

对于增量式系统,每次断电复位、重新上电之后都需要进行原点回归。

5、对于绝对式系统,由于伺服放大器装有电池(也需要在参数里设置使用绝对位置系统),可以保持伺服电机的位置,所以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在刚搭建系统时进行一次原点回归即可。当然如果后续发生原点位置丢失等情况,就要重新进行原点回归了。这里是否需要原点回归也可以通过原点回归请求信号是否为ON来判断。

三、常见的原点回归方式

1、数据设定型

这种方式是把当前的位置设置为原点。所以,这个时候不管伺服电机停在哪一个位置,只要进行数据设定型原点回归,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原点位置。所以,这种方式下的原点回归操作,伺服电机是不会动的!

2、当伺服不需要进行绝对值定位时,比如只是速度控制、转矩控制,或者只需要增量式定位时,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3、伺服参数里默认是原点设定条件选择为『电源开启后需要通过伺服电机Z相』,所以在进行这种数据设定型原点回归时,要么把这个参数设置为『电源开启后不需要通过伺服电机Z相』,要么先进行JOG使伺服电机转动一转以上,再进行原点回归。

4、近点DOG型

▼什么是近点DOG?

近点DOG实际上是一个传感器信号。我们需要确定原点位置,那么怎么确定呢?通过JOG让伺服电机转动,目测它转到我们想要的位置,然后执行数据设定型原点回归?这样当然很不准确。

5、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在我们想要确定为原点的位置,加一个标记,然后伺服电机走到这个标记位置时停止,把伺服电机当前位置规定为原点?当然可以!

6、所以,近点DOG信号就是这样一个标记。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一个高手呀,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日系的伺服是靠控制器发脉冲,放大器驱动控制伺服电机。 但欧系和美系伺服有的高端伺服是总线型伺服,没有脉冲信号,想了解一下欧美高端伺服的驱动器伺服控制原理,比如西门子S120,AB的6500系列。 能否讲解一二
2. 说到玩伺服,就不能不玩编码器,楼主能否介绍一下单圈绝对值和多圈绝对值的区别和应用场合。
3.说两个典型应用
3.1  伺服电机+减速机+联轴器+传动丝杆 。 运动要求 0点开始,丝杆拖动滑台在30到150MM处来回往返运动。
请指教 用增量式编码器还是绝对值编码器? 用绝对值得话 单圈好还是多圈好
3.2 旋转平台  转动到某个角度时会有对应的工艺动作。  如此往一个方向重复旋转 选取带哪种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呢?
 新手入门,请多指教

网友(点评):
你分明就是一个老江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一个高手呀,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日系的伺服是靠控制器发脉冲,放大器驱动控制伺服电机。 但 ...

你这个典型有点意思,刚好我们设备都用上了。目前已经调试完毕了。

网友:
好的伺服电机驱动器在编码器输入信号ABZ三项都为逻辑低时向寄存器写入绝对位置,所以不管你正反转多少圈,走了多少码盘计数,读取相应寄存器的值就都知道了,甚至可以记录每个时间段码盘的转动速度,内存够大才行,也可上传再记录

网友:
以前大学时候,金工实习还没接触过数控,但是要操作,为了方便记忆,我当时个人的理解是机器运行后,不知道走在哪个位置,回原点,就有了坐标依据

网友:
好文章。可惜没多少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一个高手呀,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日系的伺服是靠控制器发脉冲,放大器驱动控制伺服电机。 但 ...

绝对值编码器分单圈和多圈,主要区别就是测量范围的不同,单圈编码器只能测量一圈以内的位置或是角度,测量角度也就是0-360°以内,超过一圈后编码器的数据会从0开始循环,无法测量大于360°外的角度值;多圈编码器因为内部有机械齿轮计圈,数据根据圈数累计计算,所以可以测量多圈的角度,市场上大部分都是4096圈的,也就是测量角度值可以达到360°*4096=1474560°  一般用多圈编码器测量行程,用来定位比较多

网友:
求教楼主一个关于伺服的问题    我现在用伺服带动优力胶滚轮  压紧电缆  记旋转的圈数来定电缆长度  进度正负0.5mm    可以实现吗   每次都需要回归原点吗需要原点

网友(2018-10-03):
看来楼主是一个高手呀,

网友:
请楼主回复3楼的问题,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