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腰型孔怎么标注?

楼主(2018-08-23):
像这种两腰型孔要怎么标注?

网友A:
圆心距、长度、圆弧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心距、长度、圆弧半径

单个腰型孔这样标注,想像这种两个在一起的,要添加辅助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腰型孔这样标注,想像这种两个在一起的,要添加辅助线吗?

标注的时候自然不就有辅助线了么

网友:
太形象了,呵呵。。。

圆心半径方向找出来就行了啊

网友:
定位尺寸和形状尺寸

网友:
按3D加工

网友:
标注要便于加工,控制精度。

网友:
可以到淘宝的博富机械工作室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