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换皮带式输送线

楼主(2018-08-23):
有什么方法可以快换皮带

有什么方法可以快换皮带

有什么方法可以快换皮带

网友A:
没有,只有拆了滚筒一个面以后才能换 话说楼主你的电机是怎么计算的么?

网友B:
需要同步带轮 和同步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只有拆了滚筒一个面以后才能换 话说楼主你的电机是怎么计算的么?

因为输送线皮带宽80mm,负载较小,小功率的减速电机就可以!

网友(点评):
那减速比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同步带轮 和同步带吗?

为什么要同步轮同步带,我这个只想快换皮带,因为需要更换背景!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输送线皮带宽80mm,负载较小,小功率的减速电机就可以!

减速机输出速度除以输出速度

网友(点评):
速度比就是减速比啊,学习了

网友C:
皮带加长,底部做涨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加长,底部做涨紧

能具体说下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下吗,不是很明白!

就是换长皮带啊,在底部增加可调节涨紧轮,松掉涨紧不就可以轻松更换皮带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换长皮带啊,在底部增加可调节涨紧轮,松掉涨紧不就可以轻松更换皮带了么

谢谢,明白了,补上一张图,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输送线是架子4根支柱上的,当皮带松了之后怎么抽出来尼,如果做2个支柱,倒是可以从侧面抽出来,但是支撑强度就不够,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拜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补上一张图,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输送线是架子4根支柱上的,当皮带松了之后怎么抽出 ...

  这样?

网友D:
输送支柱和皮带支架中间(你支柱红线两端位置)加辅助机构连接,更换的时候拆辅助连接机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送支柱和皮带支架中间(你支柱红线两端位置)加辅助机构连接,更换的时候拆辅助连接机构即可。

我主管建议说就直接用单侧支撑,但是我感觉还是需要支撑的,大侠说的辅助机构,可以具体再提示下吗,因为是快换,所以最好不要拆的比较麻烦,我的想法是准备用一个快速夹做一个竖向的支撑,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也是单侧安装辅助支撑,方便快换。具体用什么,要看你的工况要求。

网友(点评):
你仔细找找,网上也有类似的快换机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