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旋转轴的扭矩

楼主(2018-08-23):
我这边买了一个装置,其中旋转轴的允许传送扭矩是9.7KG*CM,我现在想要选一个电机,仅仅是带动旋转轴,上面没有负载一类的,最多就是有着摩擦力作用,我这边该怎么选择?功率有要求吗?

网友:
T=9550P/n,自己算

网友:
转速有要求吗,还要考虑轴的转动惯量

网友:
扭矩值有了,转速知道的话,可以用公式计算,2楼的社友把公式已经给出来了,注意各个参数的单位。计算出来的功率值除以电机轴和联轴器的机械效率,就是电机的功率,然后根据功率和转速选择合适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