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好的办法吗?

楼主(2018-08-23):
1.A是旋转把手;B是压头;C是夹具框架;D是内窥镜2.旋转A把手,B也会跟着A旋转(螺纹连接),因为是
旋转所以当B与D接触时由于力的方向,会导致B和D
之间有一个旋转转动;导致D(滚花处理)与C也相
互运动,会把D平面刮花。
解决:
1.C平面采用滚花是为了增加摩擦力,可以更换成别
的花纹,压纹的那种。
2.把B压头做得直径小一些,效果应该会更好。
3.更换别的结构。
朋友们你们怎么看?说难不难,结构也简单,你们有
合理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没听懂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让A旋转,B不旋转,但是B可以夹紧。

网友:
B 相对 a 不是活动的?还可以用凸轮方式的压力锁紧。

网友A:
解决方法:A旋转,B不转,over!

网友(点评):
+1 常规结构。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
类似推力轴承那种

网友(点评):
不让用,说是高温高压消毒,不让润滑涂抹油脂,时间长了担心轴承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轴承里面不容易消毒。医疗上用的

网友:
用类似气涨轴的零件,气动压紧

网友(点评):
复杂了老铁,就是一个简单的夹具,如果能用轴承特别好解决,但是领导不让用,说白了就是一个夹具,然后夹具和夹持物体的平面只有轴向力,没有相对旋转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A旋转,B不转,over!

参考这个。

网友(点评):
简单粗糙给力,哈哈,这个跟我现在的一样的啊。问题我已经想到怎么解决了。

网友:
一般来说,这样的设计,小件、加工件受力肯定不能直接在工件上。你必须在工件上加一个辅助装置,大件可以不用考虑。还有就是A、B连接的的时候,压板和螺栓(头部台阶型)不是直接拧紧的,防掉就可以,就是螺丝紧固的时候,压板可以晃动,圆形压板做成台阶型,减小接触面。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意思……

网友(2019-03-13):
楼主,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有问题想请教。。。。

网友:
或者楼主愿意加我一下吗?15962185689 微信号

网友(点评):
恩恩,好的,打扰了,主要是很好奇你这个是怎么做的。。。 不好意思,打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