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m的过盈量算不算大,需要很大的力敲进去么

楼主(2018-08-23):
请教给为前辈,关于过盈量的问题,过盈量0.01mm算大么,φ20孔和轴   45#和45#的配合

网友:
不大,加热或者用压机

网友A:
还要看基本尺寸的大小,大件稍微加热就能装入。

网友B:
基本尺寸不是多少,要不没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基本尺寸的大小,大件稍微加热就能装入。

φ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尺寸不是多少,要不没法说

φ20

网友(点评):
我有压力级装个一丝0.01mmφ6的

网友B:
你最好查下公差配合从常用的过盈配合里面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查下公差配合从常用的过盈配合里面选

好的,我不是很确定

网友:
不怕变形敲进去,怕变形压进去,过盈小的可怜,热装没必要,不推荐

网友:
1丝的话过盈量算小的   小型的压力机可以压进去或者榔头直接敲进去

网友:
热风机吹吹,很好安装

网友:
其实0配0都有点小紧了,你这一个丝紧是紧,要说做到5个u,用台钳就干进去了

网友:
楼主,干机械的,要相信一句真理:

大力出奇迹

网友:
20的直径 0.005的过盈量很小了

网友:
敲不进的话就打磨点

网友:
一般有条件的话放热烘箱里 然后敲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