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向翻转机构思路

楼主(2018-08-23):
在旋转过程中怎么保持治具板一直处于水平状态?

网友A:
吊舱,自平衡。翻转慢一点。

网友:
翻转轴在治具中心
然后重心低于中心

网友B:
给一个大致的思路,第一张图是转轴旋转时,治具的状态;第二张图是旋转轴与治具支架的大致结构。结构上一定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各位社友敬请指点!

网友:
平行四边形机构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采用平衡锤的工作原理。

楼主:
|chensqin发表于 08-23 22:08平行四边形机构了解一下
因为只是逆时针旋转,如果是平行四边形的话就要是双曲柄机构,这个在曲柄长度连杆固定架的长度有着限制

楼主:
|二七发表于 08-23 21:26翻转轴在治具中心

然后重心低于中心
治具的重心不一定在治具的中心,因为零件不规则

网友:
工况很关键,成本很关键

网友C:
旋转中心与治具放置位置中心用链轮链条连起来,  或者在治具下方加一个平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一个大致的思路,第一张图是转轴旋转时,治具的状态;第二张图是旋转轴与治具支架的大致结构。结构上一定 ...

感谢老哥的热心帮助,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在旋转过程中怎么保持水平呢,第二张图好像也就是普通铰接结构,请原谅俺没看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中心与治具放置位置中心用链轮链条连起来,  或者在治具下方加一个平衡块

不对吧,这样两个链轮是相对静止的一个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吧,这样两个链轮是相对静止的一个状态

中心位置链轮固定不转动 ,放治具那一端链轮安装与治具旋转中心随治具旋转, 论坛Mechlib里面有很多这种动画

网友(点评):
这么好的Mechlib,死了很久,又活回来了。多好的板块!

网友:
旋转过程中保持水平可以,加个旋转轴在治具板两侧就好了
但是要另外加动力卸料

另外还给有一种思路,不要用旋转,用下降-->传过去-->上升
很多都是这么搞的,旋转的反而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舱,自平衡。翻转慢一点。

这个可以

网友:
平行四边形,连杆结构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平行四边形做内部结构来调节工件治具平衡(电机?机械?应该都可以),外部大转盘不变

网友D:
链轮链条,下面链轮不动。how it‘s made的视频。不能上传视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链轮链条,下面链轮不动。how it‘s made的视频。不能上传视频

请问是哪一期

网友(点评):
啊呀,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轮链条,下面链轮不动。how it‘s made的视频。不能上传视频

谢谢,现在基本定在这个思路了,方便的话加我QQ798183975 视频传给我 谢谢

网友:
平行四边形结构不可以吗?

网友:
群里那个机构板块  这种结构起码有10种  自己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哪一期

第四季第一个

网友F:
之前看过一个好像是用同步带同步轮连接能够保证水平来着
和前面说的链轮好像差不多

网友:
中心铰链位置固定2个链轮,两端治具板转轴位置设置1个链轮于治具板固定,链轮直径相等,两端链轮分别与中心铰链链轮以链条链接,设置张紧机构。链条链轮也可以换成同步带和同步带轮,锥形齿轮传动应该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治具的重心不一定在治具的中心,因为零件不规则

那可以在下面做一个可调节的配重

网友:
想想摩天轮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看过一个好像是用同步带同步轮连接能够保证水平来着
和前面说的链轮好像差不多

用同步轮可以实现。中心转轴处串两个同步轮,和地面固定不转动。两边要保持水平的工位加两个同样大小的同步轮,连到中间轴处同步轮就行。同步轮换成链轮同样能实现

网友:
摩天轮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