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缸的气路设计

楼主(2018-08-23):
请问大家谁知道平衡缸的气路设计,用哪些气动元件组成?

网友:
平衡缸是一个大流量、大排放量、高精密度的气控减压阀,这个减压阀直接关系到重物的定位准确性,移动重物时需要的外力大小,移动重物的速度。两个先导压力减压阀入口压力取自主管路,分别作为重载平衡和空载平衡的先导阀,两路先导气体通入两位三通换向阀,换向阀用于切换重载平衡和空载平衡。经过换向阀之后,先导气体通入气控减压阀,气控减压阀的出口压力则和对应的先导压力相等。主管路的气体经气控减压阀减压后通入气缸,气缸内充入气体后活塞上升,从而将重物拉起。

楼主:
谁能画个气路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