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件45#钢件表面处理变成红色

楼主(2018-08-23):
如何把一件45#钢件表面处理变成红色。或者其他颜色,就是不要发黑或者法兰,镀铬,电涌什么的常规的,需要上颜色的那种,求解答

网友:
刷一层红漆

网友:
只能是表面喷涂的效果,我们这边治具的定位块也是红色漆的标准。

网友:
表面形成三氧化二铁(铁锈)是红色的,那是发蓝失误造成的。表面另外附加红色,还是涂漆,建议听下崔健的《一块红布》

网友:
喷漆或喷塑

网友:
刷漆,颜色随便挑

网友:
杀狗取血

网友:
酸洗以后空气放置(加速生锈

网友:
喷漆吧,需要提前把钢件表面处理好;至于烤不烤漆,看用的什么漆料了。

楼主(2019-09-20):
。。。。。花样百出啊

网友:
喷塑  红色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