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零件加工

楼主(2018-08-24):
我刚接了一个产品,哪位大神看一下这个零件该怎么加工,主要是螺纹起末位置要完全按照图纸做出来,普通的数车我这边做不出来,如果能做,留个联系方式,先做样品,批量500套

网友:
车完手工修。

网友:
普通的数控车可以车,用G32 槽刀反切,没上过机,看过程序,实在不行你可以加工中心上两边铣一刀。

网友:
这类零件加工的关键在于要理解螺纹起点位置是个什么概念,想通了就简单了
普通数控车的话,先把端面小孔做出来,作为角向定位孔。设计个简单的衬套,衬套上装个可与零件端面孔配合的销子,外径上铣一个小平台,作用是装夹时打表校水平,这样装夹后零件在角向的位置就固定了,剩下的就是简单的对刀操作了,按这个思路普通车床加工这个螺纹问题也不大

如果是带动力尾座的车削中心,连衬套都不需要做了

网友:
先加工内径孔及端面孔,然后做个衬套之类的内衬夹具,以端面孔角度定位,车削外螺纹,进刀角度可以通过螺纹起刀点来调整,多试几次只要精度不是变态要求,基本可以满足,所以数车是可以做的

网友:
我可以做出螺纹起始头结束头是平面过渡    电话18682900273 徐

网友:
为了看附件努力回帖

网友:
回个帖,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