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8-08-24):
这里只是需要带动一个旋转轴旋转,轴上面不带有负载,旋转的摩擦力也极小,是不是就不需要考虑扭矩这一块的内容,只要满足其它诸如转速,和稳定性的要求?

网友:
什么都不带 那市面上的任何一款电机都可以,空载上电就能转

网友:
还是要考虑扭矩的。轴从静止到高速旋转需要有一个加速过程,产生加速过程就需要力,力的来源就是电机扭矩。另外还要考虑惯量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