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lin可以用尼龙棒代替么

楼主(2018-08-24):
材质替换

网友:
可不可以代替   问你的客户同不同意
你用尼龙棒 代替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客户提出是塑料的就可以了,没有具体提材质,我觉得不是金属的就可以啦

网友:
没有说要求才是最难的。
温度
磨损
强度
变形量
需要考虑的太多了。
如果光从两种材质来说
尼龙不耐水,不耐油,可以改性。
其他性能比较接近的。自己可以查一下塑料手册,有详细的性能参数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