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金属表面的(喷涂)油漆有什么办法去除

楼主(2018-08-24):
因现在的零件是铝合金,客户要求氧化之后再喷粉,但是喷粉有一部分表面不良,又要重新氧化,表面喷涂就要去除,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状况,或者有出售解决这个问题的商家可以与我联系,谢谢啦

网友A:
既然氧化了 干嘛还要喷粉
既然要喷粉  为何还要氧化
一般只需要一种表面处理就够了
这样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
有脱漆剂

网友:
稀释剂?喷砂?高压水枪?

网友B:
这种情况不需要这样处理,喷粉不良品可以采用砂纸打磨的方式将表面的粉体涂层磨薄,然后重新喷粉,比退漆再氧化再喷粉要便宜很多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稀释剂很多,常用的也就丙酮和天那水了。各买一桶试试。

网友:
要不要离子枪来喷?均匀度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氧化了 干嘛还要喷粉
既然要喷粉  为何还要氧化
一般只需要一种表面处理就够了

客户要求啊,出口英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不需要这样处理,喷粉不良品可以采用砂纸打磨的方式将表面的粉体涂层磨薄,然后重新喷粉,比退漆再 ...

不去除掉氧化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稀释剂很多,常用的也就丙酮和天那水了。各买一桶试试。

不起作用

网友:
那你得先说一下喷的什么粉,我认为一般说喷粉,就是喷塑粉,塑粉用丙酮浸泡24小时不会脱离?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