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机械机构设计方案请教

楼主(2018-08-24):
这是关于把一个软的橡胶胶料用夹具夹取,然后两端接头的机构。,   初步想了个方案,画了示意图,因为初学机械,很多东西不太懂,画的也不好,各位大神将就着看吧。   当两端摆臂及夹具水平放置状态时,  将胶料及其两端水平放置在图所示机构夹具下模口内,,当放好以后,,两侧夹具上模口翻下,将材料夹紧,两侧裁刀将多余料给裁掉,,然后两端夹具夹好以后,,摆臂连着夹具将材料循着圆弧导轨做半圆弧运动成固定角度,,,这个时候,在摆臂上有个连杆等机构将材料两端成水平对准,接头。
问题1:什么样驱动机构可以使得两个摆臂在圆形导轨上做半圆弧运动?  之前想到在转动轴处用齿轮,用电机驱动,实现两端摆臂圆弧摆动,但是在摆臂长度1m,两端材料在接头时候要求力最大有47000N,速度要求1s内摆动到位,,这种情况下最小要求电机力矩都要500N.M,这样电机选不好,所以请教还有什么好的机构驱动,用旋转液压缸?还是?
问题2:画的图上的连杆机构只是大致构想,具体要如何实现将夹具水平对准的目的?
求教大神赐教,有图就再好不过了,拜谢

网友A:
半圆弧运动成固定角度
角度多大?小的话,把驱动放在夹具(外侧),不用放在转轴那里

网友:
看的迷糊的,应该是认为楼主没表达清楚

网友B:
1)橡胶条已经硫化后成形的胶条?
2)现在是不是要把两头硫化后成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圆弧运动成固定角度
角度多大?小的话,把驱动放在夹具(外侧),不用放在转轴那里

角度没定,暂定40度吧。  你说的驱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橡胶条已经硫化后成形的胶条?
2)现在是不是要把两头硫化后成一体?

硫化之前的胶条,,,是通过电热刀将内胎胶料两端切平整后用压力压接成一体,成为一个圈,我们骑得自行车内胎都知道的吧?

网友(点评):
还是不明白,是不是只要把两头硫化后接成一体,其他地方不要硫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角度没定,暂定40度吧。  你说的驱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请教

有个学名,叫销齿机构,我记得论坛上有个大侠做出个类似结构,还拍了图片了
如果角度不是那么大(不用周转的话),用个气缸在外围推也可以
话说你初学就接这么个麻烦的结构啊,你老板放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学名,叫销齿机构,我记得论坛上有个大侠做出个类似结构,还拍了图片了
如果角度不是那么大(不用周 ...

我是学电气出身的,电气设计、写程序乃至软件都是我所擅长的,机械这块,以前没研究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学电气出身的,电气设计、写程序乃至软件都是我所擅长的,机械这块,以前没研究过

那你咋转行到机械设计的,电气工资更高啊

网友:
铰连接 气缸 SMC的CM2就可以,行程待定,可以看下SMC的气缸范例那边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咋转行到机械设计的,电气工资更高啊

电气收入更高吗?   说说你们公司的电气跟机械状况呗?  要不咱们QQ私聊下?912212596就是我的Q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橡胶条已经硫化后成形的胶条?
2)现在是不是要把两头硫化后成一体?

没错,,这道工序就接头的地方压接一下,其他地方暂不需硫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气收入更高吗?   说说你们公司的电气跟机械状况呗?  要不咱们QQ私聊下?912212596就是我的Q

一般都是电气更高,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不用讨论了,你连市场都没搞清楚吗
电气不好的地方是出差比机械多,年纪大后比机械更难找工作

网友:
重量多重?回转半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这道工序就接头的地方压接一下,其他地方暂不需硫化

只有接头的地方硫化接住那不要那么复杂,先裁好长度,用同样的材质胶化成胶浆,涂在要接头的两段面,然后用一段跟胶条形状的模具加温硫化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发个附大概尺寸的截面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咋转行到机械设计的,电气工资更高啊

我其实并不算转行到机械设计,,只是现在所在的部门领导,更侧重于机械,我不得不学些机械设计以适应环境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