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电机减速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8-08-24):
机器人电机减速机如何选型,求指导啊。谢谢。

网友:
沙发。。。就是算算算

网友:
看你的需求去算

网友A:
关节减速器(波轮传动),根据空间根据稳定性。

网友:
看展览会  别人的型号参考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节减速器(波轮传动),根据空间根据稳定性。

在知道机器人需要的负载大小和机器人臂长的情况下该如何去选择电机和减速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节减速器(波轮传动),根据空间根据稳定性。

太从粗略了,资料倒是了解不少,但是参与到实际中,没有实操,仍然是纸上谈兵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知道机器人需要的负载大小和机器人臂长的情况下该如何去选择电机和减速机呢?

应该是先算转矩,然后再核算刚性。只是理论,我也是在找实际操练的机会

网友B:
楼主,我是做谐波减速器和谐波减速电机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可以和我联系17608443811

楼主(2019-02-09):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是做谐波减速器和谐波减速电机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可以和我联系17608443811

请问你家是哪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