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柔性好、易加工?

楼主(2018-08-24):
用于轴套,想找一种柔性好,易加工的材料。想到聚氨酯,记得聚氨酯如果不上专门密封材料的机器,很难保证精度。来请教什么材料可以保证性能,多多益善,多谢。

网友A:
磁力泵轴套(滑动轴承)低端的是填充四氟或者石墨,高档的用碳化硅,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点评):
重点在软,然后是易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力泵轴套(滑动轴承)低端的是填充四氟或者石墨,高档的用碳化硅,不知是否可以

是我没说清楚,要软、药用设备,四氟应该可以,石墨不行。但一般四氟硬度高,恐怕满足不了,碳化硅可能更硬了。

网友:
四氟本身有些毒性不知可否,石墨浸非金属,应该可以,不是你想象的变黑掉沫,碳化硅较硬可以定制毛坯形状,回来自己磨,也可定制成品,只是有些脆,冲击工况慎用。

磁力泵输送药品、食品、化妆品也在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要是作为产品使用可以参考下我说的,如果是设备改造,那我没什么想法了

网友:
易格斯了解下,做坦克连和树脂轴承轴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