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片分拣,你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8-08-24):
料片分拣

就是我用一推这种料片放在这个料仓里  之前我们用的是电磁铁取料  不行原因是上磁后不好去除  后来我们吸盘吸  被我们领导否认了  说料片在料仓里杂乱无章 不是每个料片都是平的  要是竖的就不好吸了  我也做了实验 多用一些吸盘去吸  不能保证每个都能吸到  但大多数抓到就可以  要是你的话 你会有什么方式抓料呢

网友A:
我会振平+视觉+吸盘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会振平+视觉+吸盘吸

造价这块估计都过不了他们老板这关

网友(点评):
你没说造价,所以我没去计较多少成本。

网友C:
个人感觉可以通过震动落料到皮带上,皮带上加导向槽 ,再加上吸盘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振平+视觉+吸盘吸

料片放在料仓中的   是用吸盘去吸 然后放在一个平台上  再有视觉定位 机器人抓取  就是料片在料仓中 用模组带动气缸吸   每次吸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就是用是没对准吸不上   有啥办法呢

网友(点评):
给产品限位搞的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可以通过震动落料到皮带上,皮带上加导向槽 ,再加上吸盘来实现

之前定做过振动盘的  不过出来时一连串的料下来  在输送带上不好分开后来就否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可以通过震动落料到皮带上,皮带上加导向槽 ,再加上吸盘来实现

料片放在料仓中的   是用吸盘去吸 然后放在一个平台上  再有视觉定位 机器人抓取  就是料片在料仓中 用模组带动气缸吸   每次吸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就是用是没对准吸不上   有啥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价这块估计都过不了他们老板这关

我们后门用到视觉和四周机器人  前端最后满足条件下 成本越低越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料片放在料仓中的   是用吸盘去吸 然后放在一个平台上  再有视觉定位 机器人抓取  就是料片在料仓中 用模 ...

要求客户让员工摆平都不行  说是耗时间  最好是一筐料倒进去 你们自己分拣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求客户让员工摆平都不行  说是耗时间  最好是一筐料倒进去 你们自己分拣开

让客户自己去想吧。又要便宜,又要方便,全自动。非标也有底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客户自己去想吧。又要便宜,又要方便,全自动。非标也有底线的。

那你觉的先不考虑成本这一块  你有啥好方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定做过振动盘的  不过出来时一连串的料下来  在输送带上不好分开后来就否决了

在输送带上加挡片,让叠在一起的料片只有底下一片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在输送带上加挡片,让叠在一起的料片只有底下一片过去。

好像这料片有点薄,挡片高度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这料片有点薄,挡片高度不好调

是的  厚度在0.43到0.73之间    厚度有6-18 (中间部位)  长度有45-185之间   之前定过振动盘  测试效果不是很好  主要是不能挡料  分不开   出来是一连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觉的先不考虑成本这一块  你有啥好方案呢

在皮带线上再用视觉上料肯定可以。如果单靠机械来分料上料。小弟不才,真想不到了。

网友E:
两个反方向转动的皮带,皮带距离长一些,两皮带间隔0.3~0.2之间,皮带能弹性变形,摩擦系数较大,是否可以先把材料不能摊开的问题解决呢?

网友F:
震动筛,筛网的格子的长宽分别做成比工件的宽和厚度稍微大一点,通过震动让工件一个个通过筛网落尽不同的料仓里面

网友G:
我觉得楼主在开玩笑,你电磁铁的方案可以,干嘛改方案? 就因为会带磁?  带磁,你不会消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动筛,筛网的格子的长宽分别做成比工件的宽和厚度稍微大一点,通过震动让工件一个个通过筛网落尽不同的料 ...

这种方法不错 不过我的料片有倒勾的  容易打结在一起  可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楼主在开玩笑,你电磁铁的方案可以,干嘛改方案? 就因为会带磁?  带磁,你不会消磁吗?

客户那边就有消磁机  说不太理想  我这个是一条产线 工序比较多  后面是直接包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反方向转动的皮带,皮带距离长一些,两皮带间隔0.3~0.2之间,皮带能弹性变形,摩擦系数较大,是否可以 ...

我们用过毛刷跟皮带反方向运动  毛刷还是那种螺旋型的   感觉也不是很好  不过你这种没有试过   不过我在想 如果贴的 这么近  皮带自身重量会掉下来  这么近也很难保证  要是皮带相互有接触  那负载就比较大了

网友(点评):
额不好意思压,没试过,我也是看到厂里面用的刷毛刺机才想到的,只是个想法

网友H:
我的想法:

1)利用船到桥头自然直(铁块,当然没法用水推。那就用爬坡皮带?),弄顺弄平这些家伙。当然了,到桥头了,水会变窄的吧。
2)桥墩(想想桥墩会在哪里)之间伸出来的家伙,你就闭着眼睛去抓那个大钩子一端。这家伙都伸出来一半了(重心已过了桥线)还没被抓住?那就掉下去回到料仓或爬坡皮带上(掉下去的,差不多都已经是反方向的了。那就知道该怎么送回去了。)

除了皮带的驱动,没有任何其他电气,就可以把这些家伙一个方向地叠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想法:

1)利用船到桥头自然直(铁块,当然没法用水推。那就用爬坡皮带?),弄顺弄平这些家伙。当 ...

直接振动盘,不舒坦么。

网友(点评):
那玩意儿太闹了。。。我的合伙人以前买的旁边还有俩,我都懒得看一眼。

网友(点评):
大侠是个喜静之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定做过振动盘的  不过出来时一连串的料下来  在输送带上不好分开后来就否决了

一连串的料下来,是分张没做好,还是工件相互勾连?

网友:
@ahway 这么小也能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