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体的室外防水设计

楼主(2018-08-24):
如图,部件通过螺栓安装在壳体上。如何能防止水通过螺栓孔进入到设备内部。感谢各位大神

防水设计

防水设计

网友:
密封圈加密封胶

网友A:
一种特殊的螺栓,螺栓头稍微大一点,内有密封槽放一个密封圈

网友:
简单点的话就生料带缠下再拧

网友:
加螺纹胶

网友:
参照防爆电箱

网友:
锥管螺纹+生料带。

网友B:
防水等级是什么?我们用的是密封垫加密封胶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特殊的螺栓,螺栓头稍微大一点,内有密封槽放一个密封圈

谢谢,在某宝搜到了。中间的伸缩杆防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等级是什么?我们用的是密封垫加密封胶防水。

别让雨水渗进去就行,中间伸缩杆您之前有过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某宝搜到了。中间的伸缩杆防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参考气缸。动密封。

网友:
收缩杆也有密封圈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特殊的螺栓,螺栓头稍微大一点,内有密封槽放一个密封圈

那是类似等高螺丝的结构吗

网友:
模具上用的堵水螺丝,了解下~

网友:
加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