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动装配机 气缸怎么定位

楼主(2018-08-24):
    本人是自动装配领域菜鸟,请教个问题:

1. 上下移动的装配气缸,需要机械定位吗,
2.  左右移动的送料气缸呢,怎么定位

3.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液压缓冲器?缓冲器可以做定位用吗?

4.有没有很小的缓冲器,M5,国产的。

网友:
气缸可调可不用,但是最好是用! 暂没发现M5液压缓冲

网友:
问题1和2,不知道你具体怎么装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个问题,需要缓冲的时候就需要加一个缓冲器,缓冲器只起缓冲作用,不要用作定位或者当成限位用。第4个问题,我觉得你还是米思米或者淘宝找找吧

网友:
先说清楚吧

网友:
做硬限位

网友: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