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气缸的自动往复动作

楼主(2018-08-24):
气缸缸径200,行程120,要求2s内一个来回,需要自动往复运行,纯气控,该怎么实现?网上查到可以用一个气控两位五通阀加上更改端盖气缸端盖结构实现,有没有大侠知道具体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我有点迷茫! 气缸本来就是可以自动往复运动。你还想咋样?无非是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迷茫! 气缸本来就是可以自动往复运动。你还想咋样?无非是怎么控制!

嗯,是的,我表达不够清楚,我需要的是怎么控制它实现,正常用电控很好实现,但是现在我需要只用气来控制,也就是说行程到位后怎么用气来反馈信号给两位五通气控阀

网友(点评):
无电基本等于无信号反馈吧!咋控?高科技我还没接触过,请大侠分享

网友(点评):
可以的帅哥,不是只有电磁阀,还有其他的一些气控阀了。只是用的不多而已。

网友B:
可以的,纯气控;

网友:
估计他是想气缸不用在接到信号之后才动,像电机配曲柄滑套机构那样那样,启动一次不关就能不停的转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纯气控;

谢谢,怎么实现的?

网友(点评):
不久前,刚给客户设计过一款,这个设备就是这个款加一个架子,做冲压动作;后盖改成气路板+5/2气缸控阀,先导阀设计在后盖里。

网友C:
话说为什么不用类似曲柄滑套的机构呢?这样不就没你这问题了?而且光缸径200的气缸,这价格就已经不便宜了,有点不划算啊

网友D:
有气动的换向阀的

网友:
用气动的换向阀,当气缸伸出到端点,换向。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为什么不用类似曲柄滑套的机构呢?这样不就没你这问题了?而且光缸径200的气缸,这价格就已经不便宜了 ...

谢谢建议,貌似这样体积会有点大,还有圆周运动怎么输入,只能用气,不能用电

网友E:
把买气缸配的磁性开关装上    找电气接一下线路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气动的换向阀的

这种气动换向阀是怎么实现换向的?有没有品牌推荐?谢谢!

网友(点评):
扯淡 气动换向阀 也需要先导控制 还是会涉及到电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买气缸配的磁性开关装上    找电气接一下线路  就行了

谢谢,但我需要纯气控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怎么实现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气动换向阀是怎么实现换向的?有没有品牌推荐?谢谢!

就是一种改变气路的行程开关,你可以在FESTO上找找

网友F:
200缸径,2秒往复,你这个节拍恐怕惯性会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缸径,2秒往复,你这个节拍恐怕惯性会很大吧

还好吧,气缸本身重量不重,负载推出去后就脱离,不会有太大影响吧

网友:
向SMC咨询下呗,SMC好像有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貌似这样体积会有点大,还有圆周运动怎么输入,只能用气,不能用电

也有气动旋转马达的

网友G:
手动气阀当行程开关用呗?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手动气阀。。。

网友H:
首先肯定要用到电磁阀,控制器可以使用表控来控制,表格设置汉字显示设置的内容,很方便。接线也很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手动气阀当行程开关用呗?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手动气阀。。。

手动气阀当行程开关用只在顶头才能用,离开了就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手动气阀当行程开关用只在顶头才能用,离开了就不行。

咱们是搞机械设计的,造个全新的有难度,改个东西不难吧。

就像电柜上的机械式按钮,无非两种:一种是,按下去后松手就弹回来的,一种是按一次陷下去,再按一次弹回来。

又廉价又块头大的机械式行程开关,无非就是利用了“超越”二字而已。弹簧而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咱们是搞机械设计的,造个全新的有难度,改个东西不难吧。

就像电柜上的机械式按钮,无非两种:一种是 ...

是这个理。我在想逻辑气路可以解决。

网友:
很简单,做一个190长的滑槽,跟手动换向阀的拨杆连上。

网友:
纯气动控制可以实现,用气动换向阀等原件。

网友:
挂片机,气缸-链驱动,布局图

正巧之前搞过,这个气缸是250的。

网友:
某宝卧式半自动灌装机,纯气路,可以参考一下,我以前用过。

网友J:
用两个机械阀当行程开关用来控制气动5通阀,气缸上装节流阀用来控制气缸行走的时间这可以啦。

网友:
有需要用到气动元件的坛友加QQ819402639,多多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动气阀当行程开关用呗?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手动气阀。。。

我初步想法是用两个机械两通阀做行程开关,再加上一个气控五通阀用了控制进排气方向,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肯定要用到电磁阀,控制器可以使用表控来控制,表格设置汉字显示设置的内容,很方便。接线也很简单。

谢谢,纯气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动气阀当行程开关用只在顶头才能用,离开了就不行。

其实离开了也可以,不影响五通阀的状态,一样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两个机械阀当行程开关用来控制气动5通阀,气缸上装节流阀用来控制气缸行走的时间这可以啦。

最初的想法就是这样

网友K:
标准气路模块可以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标准气路模块可以购买:

原理图看得不是很明白,我再看看,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