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雾机校验项目

楼主(2018-08-24):
大家好   请问盐雾机外校检验哪几个项目就能比较准确判断烟雾机是否正常  达标 谢谢

网友:
这个是检测金属耐腐蚀程度的设备吧

楼主:
3楼朋友  是的   是检测金属耐腐蚀程度的设备

网友:
GB里关于盐雾试验的标准倒是不少。
可以看看相关产品的参数
产品说明:
盐水喷雾试验机是针对各种材质之表面处理,包含涂料、电镀、无机及有机皮膜、阳极处理、防锈油等防蚀处理后,测试其制品之耐蚀性。
产品执行标准:
1、GB-T2423.17-1993 “盐雾机” 盐雾试验
2、GB/T2423.18-2000 “盐雾机” 盐雾试验
3、GB/T10125-1997 “盐雾机” 盐雾试验
4、ASTM B117-97 “盐雾机” 盐雾试验
5、JIS H8502 “盐雾机” 盐雾试验
6、IEC68-2-11 “盐雾机” 盐雾试验
7、IEC68-2-52 1996 “盐雾机” 盐雾试验
8、GB/T 12967.3-91 “盐雾机” CASS加速醋酸盐雾试验

网友(2018-10-22):
要测量盐雾沉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