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高精仪器减震

楼主(2018-08-24):
图片中黑色箱体里面是两个高清相机,相机和通讯控制模块封装在黑色盒子中,黑色盒子配了一个0-15°调节底座。现在这个设备需要搭载在一个机器上进行采图作业,机器在运转时产生的震动很大,导致设备中相机无法正常完成采图工作。现在准备使用MISUMI的聚氨酯减震垫安装在设备底座,以达到减震的作用。另,中间安装部分是限位螺柱,担心减震垫移位。设备重量约4kg。望大家指导帮忙改进!

楼主:
钢丝绳减震器。谢谢大家的建议。付一个钢丝绳减震器,供大家讨论

楼主:
图片是MISUMI减震块参数。这个减震块太贵了,一个需要180元,不大想使用。有没有使用弹簧的方案

网友:
那这个不行,那就不要吧相机安装在震动体上,重新弄个架子拜
1

网友:
找点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A:
180不算贵了,我之前用凡士通的空气弹簧350一个,供货周期6周。
根据你设备的固有频率、机器震动的频率、你想要达到的振动频率,算出压缩弹簧的尺寸,在弹簧中间加防震凝胶双层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不算贵了,我之前用凡士通的空气弹簧350一个,供货周期6周。
根据你设备的固有频率、机器震动的频率、 ...

你好,可以传下选型手册或是官网链接吗。

网友A:
凡士通你空气弹簧你用不了,你这个设备太轻了达不到减震效果。
我没有电子版的手册,你百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士通你空气弹簧你用不了,你这个设备太轻了达不到减震效果。
我没有电子版的手册,你百度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再怎么减震有效果吗。一个你想要不振的物体放在振动的物体上

网友(点评):
无敌平衡自拍杆,那种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再怎么减震有效果吗。一个你想要不振的物体放在振动的物体上

对,你那个设备震动很大,不管是空气弹簧还是这种减震器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网友:
橡胶减震垫既包含刚度又包含阻尼,相比于只有刚度的弹簧,在越过基座共振频率时,振幅可得到有效的抑制。如果基座的工作频率固定的,通过合理选用减震垫,还是可以将振动降下来

网友C:
使用钓鱼竿悬吊起来吧

网友:
有专用的减震锁紧器,效果比聚氨酯更好一些。

网友D:
绿色是BLDC?调俯仰的?

为何一定要随动呢?不能安装在固定平台上么?

若要减震,就需要测量震动特性,频率,振幅等等,才能选择合适的阻尼。

网友:
180真不贵。

网友:
请问米思米这个聚氨酯减震有什么特别,找材料车一个会差在哪里?
不知道你部件多重,减震用相机云台如何?

网友:
不是很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钓鱼竿悬吊起来吧

话糙理不糙

网友:
视觉系统中相机不应存在震动,不应无基准地移动,从这方面来看这套系统设计就存在问题。
我的意见有两个:
1.提高系统刚度,解决震动问题
2.如果不能解决震动,独立支撑这部分,和机体分离,但要保证相机和检测目标之间无相对震动
3.如果不能做到独立支撑,那么在加减震脚的同时加大支撑底座的质量:机架→固定螺栓→减震材质→固定螺栓→大质量底座→角度可调底座→相机。最后这条实属无奈之举,相机都加减震了估计也没什么高精度了。

网友:
机器在运转时产生的震动很大

这个机器的振动源是什么,把这个振动源隔震

网友:
你这个什么减震都没有用的,我觉得你还是考虑一下云台吧,自动云台,带定系统的。比如小蚁手持云台大概800左右。

网友:
例如震动盘,确实是有用弹簧减震的机构,基本都用在直线部分,以前厂里老设备见过,但没照片,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色是BLDC?调俯仰的?

为何一定要随动呢?不能安装在固定平台上么?

嗯,是必须随动的。设备的震动频率不好测定。后期可能需要通过减震垫、弹簧等各种尝试做优化改进了。

网友E:
减震要求没有描述清楚
仪器隔震,多数情况是在乎低频振动;另外,是不是需要考虑冲击;再有就比较难了,考虑同相位
从楼主介绍的减震器来看,有金属的和橡胶的。如果说阻尼,不见得金属的阻尼就比橡胶的阻尼小。因为钢丝之间的碰撞和摩擦是个复杂的过程,而且要看控制,所以阻尼效果也许更好
要想设计好的隔震系统,不仅需要正确的动力学设计计算,还要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震要求没有描述清楚
仪器隔震,多数情况是在乎低频振动;另外,是不是需要考虑冲击;再有就比较难了,考 ...

嗯,多谢点评,后续出来实验后,还望指导!

网友F:
拍照采图的时候不是停止的状态吗?移动过程中采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拍照采图的时候不是停止的状态吗?移动过程中采图?

是的

网友:
贴标、选别行业视觉成像的话,选好减震垫或减震脚座。
如果是光学检测,别说180了,18000可能都不够。
有可能的话,App商店下载ACE的VibroChecker检测软件:
可以分析平台震动频率及振幅,并根据实际参数推荐选用合适的减震垫、减震脚座、气浮式精密减震平台等方案。

如果是光学检测,需要多问几个问题:
1. 减震效果要达到什么程度?过滤掉20Hz以上震动还是10Hz以上的震动?
2. 模块的重量、重心
3. 主动隔振、被动隔振?
4. 配重

网友:
怡合达刚也上了减震胶垫,可以看下,比米思不便宜

网友:
考虑一下空气弹簧

网友:
建议从振动源着手  设备振动很大可能是冲击力大  而设备本身太轻

网友:
感谢分享,正需要

楼主(2018-10-15):
坐等后续解答,有没有好的应用产品推荐

网友:
机器需要移动的话对机器本身进行减震更好吧

网友:
这样减震没什么效果,同意相机还是会振动,最好是把相机支架与本体分开。其次可以加强支架强度

网友:
看来结构设计也挺难的。

网友:
可以减少曝光时间,来获得清晰图像的,软件处理照相机获得的数据,处理成清晰的图像

网友(2019-03-29):
被动减震效果有限 很难满足图像采集要求

网友(2019-06-04):
不懂,希望学习一下

网友G(2019-07-27):
如果是拍摄照片,有个简单办法,加快曝光速度可以解决任何振动,说穿了就是增加影像的光照强度来提高快门速度。如果是连续图像则没有办法,需要用减震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拍摄照片,有个简单办法,加快曝光速度可以解决任何振动,说穿了就是增加影像的光照强度来提高快门速 ...

意思是连拍100张,在其中找到一张不糊的吗?

网友H:
你这个是需要相机和上方的回转体一起随动,刚性连接是吧?

网友(2019-10-16):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是需要相机和上方的回转体一起随动,刚性连接是吧?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加强刚性连接。

网友(2019-12-16):
减震还是绝缘酯垫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