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在400-500度的法兰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8-08-24):
求助大神,在400-500度工作的法兰用什么材料好? A3钢行吗?为什么

网友:
不锈钢

网友(点评):
不锈钢首选

网友:
不锈钢的:304、304L、316、316L

网友:
高温条件下,推荐使用奥氏体不锈钢,降低氧化影响

网友:
A3钢不能用到那么高的温度,Q245好像能到450.°C,但是,如果你的操作温度是400-500°C之间,Q245也不能用,得留出裕量来。找手册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求大神指点

网友(点评):
法兰工作压力多大?

网友:
陶瓷可以考虑

网友:
氧化锈蚀确实是个问题,查手册吧,注意使用温度以及该温度时的材料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