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购买设备,什么机器能批量做出这样的火柴

楼主(2018-08-25):
是。一个长方体木块。切割出来的!

网友:
三轴的数控机床都可以吧,横竖都铣,就行了。你这个东西小,小型的几千块的雕刻机就行了。

网友:
批量的话还是做专机的好,若干锯片并排进刀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专机做的

网友:
火柴有不是批量的吗?必须上专机,用锯片

网友:
必须上专机,用锯片

楼主:
我说 批量哦

楼主:
|防弹蜗牛发表于 08-25 08:11批量的话还是做专机的好,若干锯片并排进刀
求机械 我估计是进口的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8-25 08:43这个肯定是专机做的
什么机械 我要买。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将一根树把外表去除后,再将树成剥皮一样卷卷的,在高速冲切根根的。最后裁断长度。

网友:
你想做这个火柴,是不是考察了有市场?貌似火柴现在不好卖。机器设备,最好去火柴厂考察了解一下或从那里收购几台二手机。我判断主要是锯切、裁断、滚圆机床,小型的每台几万块或万把块左右。如果是个方料,先锯方,在锯槽,再专机,这个专机比锯要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