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在900度以上的法兰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8-08-25):
求助大神,在900度以上的法兰用什么材料好?

网友:
考虑选用耐高温材料,

网友:
耐热不锈钢

网友A:
使用材质,应满足:
1、此温度下金相组织不改变
2、抗氧化
3、保持足够强度,不下降太多
4、高熔点

到底是什么。自己有空查下,这方面没有研究哈

网友:
多大压力?选择法兰根据法兰的压力-温度去选择,只看温度参数会出问题的。

网友(点评):
没啥压力的

网友:
不知道哎,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材质,应满足:
1、此温度下金相组织不改变
2、抗氧化

这么高的温度俺也没遇到过

网友:
如果没有压力和强度,建议用陶瓷材料。

网友:
我看了,如果按常压考虑,900°C的高温,法兰不好选择,最重要的是密封垫耐不了那么高的温度。

给你一个法兰材料和温度-压力选择表(PN25),你先看看。

网友:
能用的材质不少,工业燃气轮机透平叶片的所用材质几百种,应该都能用在你这里,能不能买到就不知道了。
但是涡轮增压器的热端镍基铸铁满足你应该也没问题,这个肯定能买到,无锡那边大把这样的工厂,只要你资金到位都不是问题。

网友:
考虑一下WB36,以前做高压阀门的时候用过,560℃能用到36MPa。可以查一下,要是不行就只能用陶瓷材料或者其他非铁基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