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中心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8-08-25):
      各位大神,加工材料是压铸铝, 余量在0.2-0.4左右,  平时对加工中心的工艺不太了解,  能否给点资料  关于加工中心 转速,与进给量怎么合理的设定。  看了网上的一些资料   有个公式是 主轴转速=100VC/πD的   对于进给量怎么给没有具体的说话  请各位CNC 工艺大神指导下

网友:
没实操过,学习学习

网友A:
压铸铝合金加工0.2-0.4余量,一般直接用合金刀直接到位就行,不用开粗。有特殊的比如高出的顶针位等需要单独开下粗。
至于其他的转速进给什么的,楼主可以自己测试或计算 不搞费点刀和产品怎么得出最适合自己厂子的数据呢

网友B:
参数只是参考,实际应用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机床刚性,切削液,刀具,材料,转速进给,切削方式,余量大小,装夹方式。
很多人觉得自己设计很好,加工行业很简单,让机床怎么切就怎么切,给多少数值就能跑多少。现在国内的中小企业普遍是重设计,不重工艺,有的是工艺职位都是虚职,没几个真正懂加工,一些老板还整天抱怨产品质量不高,加工效率不高。总认为工艺员就是小文员,其实自己就是井底之蛙!在外资企业工艺工程师的地位不比设计工程师差。甚至是排前位。

网友C:
手机APP计算,有专门的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只是参考,实际应用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机床刚性,切削液,刀具,材料,转速进给,切削方式,余量大小, ...

很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APP计算,有专门的下载的,

能具体说下是什么APP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铸铝合金加工0.2-0.4余量,一般直接用合金刀直接到位就行,不用开粗。有特殊的比如高出的顶针位等需要单 ...

有些重要孔位 我们有要求 先粗后精的    对其粗糙度要求高   精加工也是用金刚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下是什么APP软件吗

三菱 《切削计算器》 京瓷 《KCCalculator》

网友:
刀具厂的刀具不是都有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