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物流空纸箱回收打包出现问题!

楼主(2018-08-25):
情况是这样的,现在物流公司使用完的空纸箱通过几条皮带输送机汇聚到一个下落口(2000*1000),下落口下方接了纸箱压缩打包机。现在有一个问题,因为纸箱都是空的,很占空间,下落口经常堵满了纸箱,下方的纸箱打包机完全来不及处理(只考虑压缩后的重量是够)。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考虑将空纸箱先进行挤压破碎后再掉入下落口中,这样不会占用太多空间,是否可行呢?

楼主:
图片为下落口。

楼主:
如图,纸箱不一会儿就堆满了下落口。

网友A:
堆积就应该节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积就应该节流

额,每条皮带都是源源不断的输送空箱过来,支线节流支线就堵。

网友(点评):
典型的漏斗模式,开大出口,才行

网友(点评):
不是简单的漏斗堵塞,关键在于下方的打包机处理来不及。都是空箱,打包机动作频繁效率太低。

网友B:
很简单,做一个风车式碎压机,使劲挤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做一个风车式碎压机,使劲挤绞进去

额,做个强制挤压空箱的方案有考虑过,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空箱有些体积较大(1000*500*500mm)

网友:
增加一个铁板下压装置是否可行?就是传送带传送一批纸壳掉落到某一位置,然后铁板下压,再推送到落料口,落料,铁板下压的压力可以自己调节设定

网友(点评):
额,有想过,可能不行。1、纸箱是连续输送过来的,中间位置加挤压装置,要么前端设置阻挡板、要么输送停机;2、纸箱压缩后会反弹回去,实际效果不理想。

楼主:
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兄弟帮忙看下,考虑使用末端挤压破碎纸箱的方式,有没有做破碎挤压设备的兄弟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