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电气制图之图纸框架

楼主(2018-08-25):
1.前言
1.1 如何判断项目的电气制图是“成功的”。
  • 符合行业制图规范,实现技术协议中的功能。
  • 实施人员只需要根据图纸就可以完成工作。
  • 尽可能多的图纸是可以在不同项目中直接复制粘贴使用的。

1.2 编写该文档的目的。
  • 标准化公司的制图规范,让制图人员有文档可参考。
  • 让每一张图纸都可以复用,提高制图的效率。
  • 自我学习的总结与思考。

1.3 该文档遵循的设计原则

  • 单一职责原则:一张图纸只负责实现一个功能。
  • 合成复用原则:一张图纸在不同的项目中都可以复用。
  • 互不影响原则:对一张图纸进行修改,不会影响其他的图纸。

2.图纸框架

2.1框架总览
如图2-1所示,一份完整的电气图纸可分为以下结构。

              图2-1 图纸框架总览

  • DOC(文档类):存放了封面、目录、图纸标识等解释说明类型的图纸。
  • MFD(电气图纸类):存放了原理图、设备接线图等原理操作类型的图纸。
  • REP(文件表格类):存放了端子图表、电缆清单等物料统计类型的图纸。

2.2 DOC(文档类)
DOC(文档类):存放了封面、目录、图纸标识等解释说明类型的图纸,结构如图2-2所示。

                图2-2  DOC(文档类)

  • COV(封面):描述了公司logo、公司地址与联系方式、客户地址与联系方式、项目号、工位号等。
  • IND(目录):描述了图纸的目录。
  • SSD(解释说明):

                1.图纸结构标识:描述了图纸结构解释、端子标识。
                2.电线颜色:描述了电缆颜色的规定。
                3.设备符号:描述了设备名称及对应符号。
                4.设备和线号标识定义:描述了线号、电缆、设备等命名规则。

2.3 MFD(电气图纸类)
MFD(电气图纸类):存放了原理图、设备接线图等原理操作类型的图纸,结构如图2-3所示。

                图2-3  MFD(电气图纸类)
2.3.1=MFD+ACP

                  图2-4 =MFD+ACP
=MFD+ACP主要由5部分组成:

  • 交流回路:描述了控制柜进电、设备接地处理、强电设备供电。
  • 直流回路:描述了控制柜直流24V供电、设备24V供电。
  • 输入输出回路:描述了控制器(PLC等)IO信号的分配。
  • 安全回路:描述了急停按钮、安全门、安全光幕的处理。
  • 电机系统回路:描述了步进系统、伺服系统、电缸系统、机器人系统的线缆连接与信号分配。

2.3.2 =MFD+HMI
结构如图2-5所示。

                   图2-5 =MFD+HMI

  • 操作面板:描述了操作面板上的按钮接线。
  • 操作面板布局:描述了操作面板上触摸屏、按钮的安装位置和名称。

2.3.3 =MFD+EXT
结构如图2-6所示。

                   图2-6 =MFD+EXT

  • 分配器安装位置:描述了分配器安装在设备哪个位置。
  • 柜外端子排安装位置:描述了柜外端子排安装在设备哪个位置。
  • 阀岛安装位置:描述了阀岛安装在设备哪个位置。
  • 分配器信号分配与连接:描述了分配器信号的分配,线缆的连接。
  • 分配器接线图:描述了分配器尾端线束与IO控制器的接线。
  • 柜外端子排接线图:描述了柜外端子排与IO控制器的接线。
  • 阀岛信号分配与连接:描述了阀岛信号的分配,线缆的连接。
  • 阀岛接线图:描述了阀岛尾端线束与IO控制器的接线。
  • 柜外设备信号分配与连接:“柜外设备”指点胶系统、拧钉系统、贴标系统等在电柜外的设备,描述了这些设备信号的分配,线缆的连接。
  • 柜外设备接线图:描述了柜外设备与IO控制器的接线。

2.3.4 =MFD+PBB/SPS
结构如图2-7所示。

                  图2-7 =MFD+PBB/SPS
PBB(按钮盒)
  • 工位按钮盒:描述了柜外按钮盒的接线。
  • 工位按钮盒布局:描述了柜外按钮盒上按钮的布局与标识。

SPS(IO总览)

  • 柜内输入点总览:描述了柜内总输入点。
  • 柜内输出点总览:描述了柜内总输出点。
  • 柜外输入点总览:描述了柜外总输入点。
  • 柜外输出点总览:描述了柜外总输出点。

2.4 REP(文件表格类)
REP(文件表格类):存放了端子图表、电缆清单等物料统计类型的图纸,结构如图2-8所示。

                 图2-8 REP(文件表格类)

  • TER  端子图表:描述了端子排两端的来源设备与目标设备、端子排的短接处理、端子排的型号等。每个端子排自成一张或多张图纸,不同的端子排禁止放在同一张图纸上。
  • CAB  电缆总表:描述了电缆的名称、数量、型号与品牌等。
  • PTL  部件清单:描述了部件的名称、数量、型号与品牌等。同一个品牌的部件自成一张或多张图纸,不同品牌的部件禁止放在同一张图纸上。
  • PTT  部件总表:描述了所有部件的名称、数量、型号与品牌等。

网友A:
楼主归纳总结的很好,思路清晰,操作性强。如果能补充相关的范例文件,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归纳总结的很好,思路清晰,操作性强。如果能补充相关的范例文件,就很好了。

谢谢支持,先介绍下图纸框架,后面会陆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