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菜鸟,结构强度校核求教

楼主(2018-08-25):
蓝色的滑台上有1T左右的设备。材料是Q235的。想咨询下坛里大佬们,这种结构的强度怎么计算呀。

网友:
25mm厚,这种结构需要计算刚度,看看变形有多大。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求哪方面强度

第一步 先求整体 整个架子(含导轨 底座 运动部件 ) 受到重力及运动方向力(惯性力)

第二步 导轨选型后 逐个分解到各个零件部件,把动力化解为静力 列出平衡式

比如 求蓝色的板收力后变形量是否满足精度要求。可以把底部为固定 上面承载1吨 运动方向有加速度F=M*a 两个方向合力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求哪方面强度

第一步 先求整体 整个架子(含导轨 底座 运动部件 ) 受到重力及运动方向力 ...

导轨这些,之前的工程师已经选好了。我也是刚接手,我主要就是想知道,这个架子能不能承受1T的负载(就是蓝色台子就是我说的那个架子)

网友(点评):
外形尺寸是多少,还有就是厚度你初步选多少。上面的一吨是整个面接触还是局部接触。

楼主:
引用 楼主:
导轨这些,之前的工程师已经选好了。我也是刚接手,我主要就是想知道,这个架子能不能承受1T的负载(就是 ...

材质Q345B全面积负载在中间300*300的位置大概

网友:
你只要不是作用在一点上   一吨几乎没有变形      这个重量很轻的

网友:
结构还是怪怪的

网友:
看你图纸比例,板厚差不多有30了,宽才688,基本没什么变形的,挠度很小的。

楼主:
被逼的,用户不愿意用风琴罩,但是导轨上又不能不加罩子,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网友B:
你算算,1吨除以面积,才多少载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逼的,用户不愿意用风琴罩,但是导轨上又不能不加罩子,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几乎全是弯矩,像坐在一个“弹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算算,1吨除以面积,才多少载荷

压强与强度关系清楚,但是压强和硬度有怎样的对应关系

网友:
这个尺寸,承受1顿的载荷,强度上没问题,变形量也不大。具体需要用有限元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