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梯桁架自动焊接

楼主(2018-08-25):
有没同行做过扶梯桁架的自动化组装焊接生产线,从单拼单焊到龙门组对再到矫正喷漆?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机器人焊吗

楼主:
对,人工上料机器人焊,可行性多大?我们内部评估认为可行性低

网友:
你先评估有多大的量再选择加工工艺。

楼主:
说说我们的思路吧,桁架焊接分几个大工序,相对应的有几个大工位,每个工位里的操作模式比较单一,就是上料,焊接,其中一个工位有桁架翻转焊接面操作。但是问题就在于,上料的零件规格种类和数量都众多,所以焊接位置多,分布广,也有存在机器人焊接空间受限问题。再者就是焊接的桁架非常大型,中间需要搬运、翻转、上料定位固定等,分分钟离不开人工。所以综合考虑,从提升效率,节省人工的角度上说,已经达不到要求,更不说设计大型工装设备、替换人工所需机器人数量(因焊接空间受限,改造后机器人+人工数量可能比纯人工数量还多)的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