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形改造

楼主(2018-08-25):
目前结构是方的,怎么改为流行性比较强,过渡平滑的外形,谁对外形设计有比较好的建议,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我觉得就这样最省钱的 ,想要做好看的费太多钱了  像这个产品这么大,只能在局部上做做小装饰

网友B:
外形设计和机械设计完全两回事,也公司有专业外形和产业外形两个部门。专业外形一般从曲线,到曲面设计,无需做成实体,无需考虑板后,加工,安装等问题。客户提供图片等构想就可以啦。产业外形,一般针对量产,是要考虑加工性的,也许没法做的太美。
至于我干的机械设计,或者说非标设计,外形基本不用设计,好加工,好安装,保证安全性,强度等才是本职工作。小的方面用的软件不同,大的方面设计内容也完全不同。天马行空硬做外形设计也不是不行,就是没有啥说服力,大客户一看就笑啦

网友C:
话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外形做曲面的话是会美观一点,但是后期的加工生产的费用也会相应增高

网友:
把白色的面板折弯改面大圆弧,会好看很多,不过加工稍微难一点

网友:
方方正正做出来也可以很好看,但要在结构细节,用材和色彩搭配上下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就这样最省钱的 ,想要做好看的费太多钱了  像这个产品这么大,只能在局部上做做小装饰

这样做是钣金件,客户要求是塑料外壳,所以需要圆滑一点,可是工业设计做的不多,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形设计和机械设计完全两回事,也公司有专业外形和产业外形两个部门。专业外形一般从曲线,到曲面设计,无 ...

说的好,谢谢你宝贵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机箱外壳

网友D:
@平实生活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E:
美观的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观的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实生活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F(2018-10-08):
如果不考虑成本,塑料壳开模的话,设计空间就大了,跟钣金是两回事了,不过这么大塑料件模具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考虑成本,塑料壳开模的话,设计空间就大了,跟钣金是两回事了,不过这么大塑料件模具不便宜吧

模具1万左右  吸塑

网友:
外行看热闹了

网友(2021-08-26):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是钣金件,客户要求是塑料外壳,所以需要圆滑一点,可是工业设计做的不多,谢谢你的建议

电脑、冰箱、彩电、多数都是放正的啊,成本低加工制造容易。
塑料外壳恐怕要塑料行业的人来设计比较好

网友(2021-10-08):
成本翻倍做成花都行

网友:
请专业的设计团队干,比如:3D云造-工业设计

网友:
塑料的圆滑点比较好

网友(2022-12-08):
把斜面的部分的角度调小(平)一点.上面的固定螺钉挪到侧面横着装,整个固定安装开关的盖子前后尺寸可以再放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