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龙门磨加工平面扭的问题

楼主(2018-08-25):
我公司有一台龙门磨,在精磨50mm宽的一个面时平面测量有几个点有扭摆,请问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
才50宽的面有扭摆的话,主轴松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厚度和长度还有材料和装夹方式能说下嘛毕竟提供的越详细大家越容易找到问题所在解决问题

网友A:
零件比较小,只有50毫米的话, 建议不要用龙门磨床,零件和设备不匹配,无法到达零件的精度。

网友:
慢慢的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比较小,只有50毫米的话, 建议不要用龙门磨床,零件和设备不匹配,无法到达零件的精度。

十几米的床身,线轨的安装面比较小,只有用龙门磨

网友B:
平面出现扭摆是什么意思?平面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出现扭摆是什么意思?平面度吗?

就是平面有点扭曲

网友C:
工件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变形

网友(2018-11-05):
安装方面 两条导轨平面不等高

网友(2018-12-31):
装夹有问题,还有就是你的铸件有么有回火和做时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