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柱产品的拧紧

楼主(2018-08-25):
如图。现在需要设计一个扳手把圆形产品拧进下方的产品。材质为铝材,本色氧化处理。
不能破坏圆柱产品,更不能用圆柱产品中间的牙,可能会坏。
目前是手拧的,但是效率低,更重要的难拧到底。
需要需要设计一个装置辅助拧紧,只能在外形上想办法了。想过用勾头扳手,但是外观会刮花。
论坛大佬有没有好点的建议!谢谢了 !

网友A:
为毛不在上面设计一个六方想台阶,直接用型材来加工

网友B:
油缸直接向下压?

网友:
两种方案一种类似膨胀芯轴式加紧,另一种外压力加紧但接触处应该使用橡胶等软材料接触。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

网友:
皮带滤芯扳手,了解一下。

网友C:
见过气管的快速接头吗?它的内孔是个内六方孔,你可以先做内合适的内圆孔,然后拉一个或者挤一个内六方,当然不管是外六方还是内六方都可以车出来,很方便,就看你的设备了。

网友:
做一个胶皮的锥套,装到棘轮扳手上,锥套直接压到圆柱外圆处,压紧一点,摩擦力会变大的,拧紧螺纹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不错

网友:
圆柱产品外面加铜皮,在使用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气管的快速接头吗?它的内孔是个内六方孔,你可以先做内合适的内圆孔,然后拉一个或者挤一个内六方,当 ...

有条件加工内六角的单位不多ha

网友(点评):
这怎么说呢,现在有车铣加工中心的企业也不少了。机加干不了,看它那个尺寸也不大,千把块订个拉刀也行。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过修水管的管口钳,可以实现你所需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不在上面设计一个六方想台阶,直接用型材来加工

产品不可改变,客户的东西如果产品可以变,也不会来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直接向下压?

不好意思 还有一张图片没有显示出来。下面是牙,需要往下拧,不能压,可以压就不会来求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气管的快速接头吗?它的内孔是个内六方孔,你可以先做内合适的内圆孔,然后拉一个或者挤一个内六方,当 ...

绿色圆柱的不可改变

网友:
成本考虑同意皮带扳手;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皮带扳手。

网友:
扳手中间加胶皮软接触拧进去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外形做个铣扁,用扳手紧

网友(2018-11-08):
圆柱产品外面加铜皮,在使用扳手

网友:
在圆柱体表面钻个工艺孔,8MM左右的,用圆柱棒拧

网友D(2019-06-04):
弄一个皮带拧紧的东西,某宝网上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一个皮带拧紧的东西,某宝网上有卖的

嗯嗯,支持

网友:
外观不能破坏就在里面做一个六角或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