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桁架机器人机架设计

楼主(2018-08-25):
两轴机械手(X轴、Z轴)类似机床上下料机械手,机架应该如何设计?如何在水平运动时保证机架不抖?

网友A:
我们用的桁架机械手用的是齿条传动,稍微有那么一点抖动,不过是可以接受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桁架机械手用的是齿条传动,稍微有那么一点抖动,不过是可以接受的那种

立柱型材截面怎么选?是计算扰度吗?

网友:
|ttaojx发表于 08-25 20:39
立柱型材截面怎么选?是计算扰度吗?
型材可以选择铝型材,这个不用计算,常用都是3060型号,机械手一般都是单边悬掉的结构,完全不抖动也是做不到的。

网友B:
本公司用的80x120x8的钢横梁,刚性绝对好,没有半丁点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公司用的80x120x8的钢横梁,刚性绝对好,没有半丁点抖动

请问负载多大?加速度多少?立柱截面多大?扰度取多少?

网友(2018-12-10):
引用 楼主:
请问负载多大?加速度多少?立柱截面多大?扰度取多少?

磨床机械手,现在基本上5KG以下,50M/MIN

网友(2019-08-24):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网友: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巴啊啊啊啊啊

网友:
cnma数据库ID数据库几点开始

网友:
方面看电视法律框架第三方禄口街道说服力跨境电商来看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