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系统EMG报警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25):
        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发那科系统EMG报警维修。
        一个朋友的机床用的发那科系统,那天给我打电话说他的机器这几天和闹鬼一样,时不时的EMG报警,有时开机就这样,有时一干活就这样,最近几天干脆开机上电就报警,已经无法使用了,让我帮他去看看。我因为重病在身,二来因为事情太多,本不想去的,因为朋友关系确实不错,就硬挺着去给他修了。
        到了现场后,上电开机,发现在开机就是报警,检查了急停开关、限位开关、驱动器状态、都正常,但运行指示灯不亮,接触器不吸合,所以判定是线路故障。由于现在的机床大部分都分使用I/O板,这台机器也有,而I/O板的故障率因为插头的原故又比较高,所以我决定先将I/O板的插头重新插拔一次,关机后将插头重新插拔,上电,故障依旧,用手按了按插头,发现在按下时I/O板上的继电器闪跳,由此更加怀疑I/O板有问题,断电,将I/O板取下,打开后发现内部有两个焊点开裂,将这两个焊点重新焊接,又将其他有可能出现问题的点也补焊了一下,重新安装了回去。上电开机,机器不再报警,运行程序使机床工作后也未发现问题,用螺丝刀敲打I/O板,也没有继电器闪跳的情况,致此,这台机器修好了。
        机器修好了,我的腰腿疼却更厉害了!哎!机修人员还必需要有一个好身体啊!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健康,有个好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网友:
楼主辛苦了,工作本来就是会伤身的,比如长时间坐着办公。

网友:
板子开焊的几率比较低,之前遇到过限位开关不良导致的EMG报警,挨个排故确实不易。

网友:
输入信号接入点开焊真是罕见,楼主高!

网友A:
先前付出的努力,换来了一身病,所以,做工作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年头多了,受罪的还是自己,希望楼主早日康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前付出的努力,换来了一身病,所以,做工作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年头多了,受罪的还是自己,希望楼主早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