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之螺栓的选用

楼主(2018-08-25):
机械设计的时候,你们对于螺栓的选用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楼主把问题再描述的清楚一些,指螺栓规格选择还是长度还是什么?不同地方使用的螺栓类型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教材上有,很详细,自己去翻书总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材上有,很详细,自己去翻书总结吧

好,能说一下书的名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问题再描述的清楚一些,指螺栓规格选择还是长度还是什么?不同地方使用的螺栓类型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搞机械设计的时候,比方说有个地方用到螺栓了,我是用8个的还是10个的,主要先是规格问题吧。

网友C:
1,螺栓等级分为两种:高强螺栓和普通螺栓,选用情况如下:
(1)高强螺栓:强螺栓,使用日益广泛,主要用在一些比如户外工程,风电或者具有能动性的机械上,抗拉强度比较大 ,高强螺栓一般用于永久连接。
(2)普通螺栓,高用在一些小型机械,比如涡轮机上就可以,主要是看应用环境和运作方式。
2,高强螺栓和普通螺栓常用等级:
(1)常用8.8s和10.9s两个强度等级,其中10.9级居多。
(2)普通螺栓强度等级要低,一般为4.4级、4.8级、5.6级和8.8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螺栓等级分为两种:高强螺栓和普通螺栓,选用情况如下:
(1)高强螺栓:强螺栓,使用日益广泛,主要 ...

非常感谢。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D: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算吗?^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算吗?^_^

算 必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