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方面

楼主(2018-08-26):
学机械的看这种图完全看不懂呀,请问应该从哪开始学起

网友:
从右上角的接口模块看到右下角的输出,做学机械的要完全看懂这种电子电路图,还是先买本数电,模电的书,从最基本的学起,才能彻底看懂原理。

网友:
先学好英语。

网友(点评):
这个英文还好,基本可以查询到!化学化工方面更让人头疼!

网友:
先认识元件图标都是什么元件,长什么样,有什么功能,各引线英文标注的含义,再就是各个元件组合到一起的工作原理了,这就千姿百态了,其实常用元件符号没几种,好记,从这开始简单点。

网友:
2#的朋友已经说了,我再重复下哈!

电工基础,元器件,模拟电路(低频电路与高频电路),数字电路。。。基本差不多了!

这个应该是原版国外的图,标识有时与国内的有点区别,但不大,熟悉了一样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不需要的,就像学plc一样,不需要知道是什么原理,外部接线只要符合plc厂家提供的接线图就可以了,或者直接问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