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拆结构

楼主(2018-08-26):
现在有一个产品,需要一个快拆结构,大概尺寸见图。要求:盒子上到机壳上后盒子固定,最好使盒子受到向后的压紧力,压紧力不小于200N;盒子拆下来要方便,安装要简单,可靠。快拆结构只能在盒子前面凸台区域和外壳上安装和加工。

网友A:
两者固定和分离的两个状态,单独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固定和分离的两个状态,单独截图。

这只是一个简图,之前考虑使用日本今尾的按钮型锁紧器,左右各一个。但又怕不稳定,压紧力达不到

这是固定状态

这是固定状态

网友(点评):
pdf破损,下载还要扣分,上传网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一个简图,之前考虑使用日本今尾的按钮型锁紧器,左右各一个。但又怕不稳定,压紧力达不到

光驱这种直接缩进弹出机构,不行?

SD卡这种呢?

网友:
日本今尾,预算很足啊

网友(点评):
要求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驱这种直接缩进弹出机构,不行?

SD卡这种呢?

这个要求手动压入,SD结构不够稳定

网友:
小开关箱锁那种?有扳手的那种。

网友:
电脑主机箱有很多搭扣或者接扣的结构可以借用,拆装结构设计的非常巧妙。

网友B:
一根扭簧解决,扭簧轴穿在机壳上,双扭簧相连的那根簧丝可以做成异形,便于撩起、压紧盒子。弹簧可以定做,最多十天半个月,百八十块钱。

双扭簧

双扭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扭簧解决,扭簧轴穿在机壳上,双扭簧相连的那根簧丝可以做成异形,便于撩起、压紧盒子。弹簧可以定做, ...

lz需要有200N的压紧力呢

网友(2019-01-16):
这种快装快拆用得蛮多

网友(2019-05-24):
卡扣形式吧,再高级点带个弹簧增加手感

网友:
200N的压紧力可不小呢

网友:
快拆有很多方法,你如果压紧力要比较高,可以参考一下单车常用的快拆,2个配合用效果比较好。或者用手拧螺丝

网友:
吸门碰珠

网友:
这是一个抽屉,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