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M36X4的螺杆材料A3数控刀头不耐用还掉丝尖大神指教

楼主(2018-08-26):
车M36X4的螺杆材料A3数控刀头不耐用还掉丝尖大神指教

网友:
一个刀头材料耐磨性;另一个是切削时,刀头的工作温度高,刀头的润滑与冷却不能满足?

网友:
能说具体点不?转速,背吃刀量切削液情况长度什么的,刀具情况

网友:
A3材料必须要使用冷却润滑液

网友:
建议材料改45调质,

网友:
问题太笼统,